体感手套 #4 简单蓝牙连接手机程序测试通过

楼主:
1. 在这个连接的过程,需要使用控制手机VR的连接方式,所以需要连接手机。这里采用cordova plugin的方式编程,测试简单串口连接OK。
具体硬件是和上贴一样,计算机USB-ttl连接HC-06模块。
2. 其中要先定义mac的数值,并通过扫描获得MAC地址,这样在后面可以选择正确的模块连接,如果模块多,就先扫描,然后把获得的MAC赋值后连接
var app = {
    macAddress: "98:D3:32:30:8F:C4",  // get your mac address from bluetoothSerial.list
    chars: "",

连接成功的截图如下:
3. 事实上,这样的连接其实并不可靠,不是每次都可以顺利连接,需要多测试几次才能够。不过这个是蓝牙模块的性能问题,连接测试功能是通过了

4. 软件如下,

var app = {
    macAddress: "98:D3:32:30:8F:C4",  // get your mac address from bluetoothSerial.list
    chars: "",                //macAddress: "98:D3:32:10:97:2C",macAddress: "98:D3:32:30:8F:C4",

/*
    Application constructor
*/
    initialize: function() {
        this.bindEvents();
        console.log("Starting SimpleSerial app");
    },
/*
    bind any events that are required on startup to listeners:
*/
    bindEvents: function() {
        document.addEventListener('deviceready', this.onDeviceReady, false);
        connectButton.addEventListener('touchend', app.manageConnection, false);
    },

/*
    this runs when the device is ready for user interaction:
*/
    onDeviceReady: function() {
        // check to see if Bluetooth is turned on.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only
        //if isEnabled(), below, returns success:
        var listPorts = function() {
            // list the available BT ports:
            bluetoothSerial.list(
                function(results) {
                    app.display(JSON.stringify(results));
                },
                function(error) {
                    app.display(JSON.stringify(error));
                }
            );
        }

        // if isEnabled returns failure,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var notEnabled = function() {
            app.display("Bluetooth is not enabled.")
        }

         // check if Bluetooth is on:
        bluetoothSerial.isEnabled(
            listPorts,
            notEnabled
        );
    },
/*
    Connects if not connected, and disconnects if connected:
*/
    manageConnection: function() {

        // connect() will get called only if isConnected() (below)
        // returns failure. In other words, if not connected, then connect:
        var connect = function () {
            // if not connected, do this:
            // clear the screen and display an attempt to connect
            app.clear();
            app.display("Attempting to connect. " +
                "Make sure the serial port is open on the target device.");
            // attempt to connect:
            bluetoothSerial.connect(
                app.macAddress,  // device to connect to
                app.openPort,    // start listening if you succeed
                app.showError    // show the error if you fail
            );
        };

        // disconnect() will get called only if isConnected() (below)
        // returns success  In other words, if  connected, then disconnect:
        var disconnect = function () {
            app.display("attempting to disconnect");
            // if connected, do this:
            bluetoothSerial.disconnect(
                app.closePort,     // stop listening to the port
                app.showError      // show the error if you fail
            );
        };

        // here's the real action of the manageConnection function:
        bluetoothSerial.isConnected(disconnect, connect);
    },
/*
    subscribes to a Bluetooth serial listener for newline
    and changes the button:
*/
    openPort: function() {
        // if you get a good Bluetooth serial connection:
        app.display("Connected to: " + app.macAddress);
        // change the button's name:
        connectButton.innerHTML = "Disconnect";
        // set up a listener to listen for newlines
        // and display any new data that's come in since
        // the last newline:
        bluetoothSerial.subscribe('\n', function (data) {
            app.clear();
            app.display(data);
        });
    },

/*
    unsubscribes from any Bluetooth serial listener and changes the button:
*/
    closePort: function() {
        // if you get a good Bluetooth serial connection:
        app.display("Disconnected from: " + app.macAddress);
        // change the button's name:
        connectButton.innerHTML = "Connect";
        // unsubscribe from listening:
        bluetoothSerial.unsubscribe(
                function (data) {
                    app.display(data);
                },
                app.showError
        );
    },
/*
    appends [url=home.php?mod=space&uid=40873]@error[/url] to the message div:
*/
    showError: function(error) {
        app.display(error);
    },

/*
    appends [url=home.php?mod=space&uid=146195]@message[/url] to the message div:
*/
    display: function(message) {
        var display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essage"), // the message div
            lineBreak = document.createElement("br"),     // a line break
            label = document.createTextNode(message);     // create the label

        display.appendChild(lineBreak);          // add a line break
        display.appendChild(label);              // add the message node
    },
/*
    clears the message div:
*/
    clear: function() {
        var display = document.getElementById("message");
        display.innerHTML = "";
    }
};      // end of app

网友:
汇总贴在此:
体感手套—by 北方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4975-1-1.html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