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体温计专用热敏电阻测试

楼主:
申请了几个样品,测试一下。

方法很简单,电阻桥式测量,变化区间为20~45°,结果测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A:
测试参数对照表如下图:

网友B:
热电偶不是电压输出吗?用电阻桥测量是想得到什么有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不是电压输出吗?用电阻桥测量是想得到什么有数据?

热敏电阻,

网友B:
你的测试数据是不是有问题
35.5度以后阻值怎么随着温度增加而变大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测试数据是不是有问题
35.5度以后阻值怎么随着温度增加而变大呢?

这个是原厂给的参考数据,到时候需要查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原厂给的参考数据,到时候需要查表的。

39度和33度附近的阻值会有相同的地方 到时候是怎么通过阻值判断是哪个温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9度和33度附近的阻值会有相同的地方 到时候是怎么通过阻值判断是哪个温度呢

观察够仔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9度和33度附近的阻值会有相同的地方 到时候是怎么通过阻值判断是哪个温度呢

问的好! 人的体温能降到33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的好! 人的体温能降到33度吗?

39.5到40.5的地方好像也没什么变化呢
你确定这个数据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9.5到40.5的地方好像也没什么变化呢
你确定这个数据是正确的?

我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有问题,然后问厂家,TNND,给我把资料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有问题,然后问厂家,TNND,给我把资料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参数对照表如下图:

这可能是个误差曲线(标称曲线和测试曲线之差值),

不是测试曲线。否则就看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9度和33度附近的阻值会有相同的地方 到时候是怎么通过阻值判断是哪个温度呢

同一个阻值,返回的温度值有两个,这样不符合单调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