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模块的一次性软件强制动作与连续性软件强制动作有什么区别

楼主:
PWM模块的一次性软件强制动作与连续性软件强制动作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次性软件强制动作”、“连续性软件强制动作”,楼主这是哪儿来的名词啊?

是不是要表达TZ模块的?

网友B:
一次性就是一个周期的强制动作,连续性是从设置地方起一直强制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次性就是一个周期的强制动作,连续性是从设置地方起一直强制动作

喔喔,谢谢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软件强制动作”、“连续性软件强制动作”,楼主这是哪儿来的名词啊?

是不是要表达TZ模块的?

28335上的EPWM动作模块

网友A:
人家手册上说的是Cycle-by-Cycle模式和One-Shot模式。

从字面上看,Cycle-by-Cycle就是爱周期地Trip-Zone,本人翻译为 制动、刹车。就是对逐个脉冲进行限制,本周期过载时,启动Trip-Zone功能,在下一周期就重新检测过载情况。
-------  这种情况应用于限流控制,是非常好的。

One-Shot,就是检测到过载时,就启动Trip-Zone功能,并一直保持。不再检测以后的情况。这个功能检测关键性错误时非常有用,只有当人工排除错误时,才再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手册上说的是Cycle-by-Cycle模式和One-Shot模式。

从字面上看,Cycle-by-Cycle就是爱周期地Trip-Zon ...

他说的是这两个寄存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手册上说的是Cycle-by-Cycle模式和One-Shot模式。

从字面上看,Cycle-by-Cycle就是爱周期地Trip-Zon ...

你说得是错误检测模块里的周期性触发和单次触发,不过还是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是这两个寄存器吧

嗯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