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射频卡代码问题,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写RC522寄存器地址;发送地址的时候为什么地址要左移一位然后与上0x7E,那样子的话地址不是改变了吗;请各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小白感激不尽。

网友:
你要看手册资料的描述

这样你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

网友A:
地址字节的最低位固定为0,最高位表示读或者写,1表示读,0表示写,你这里是写函数,那就是0,&0x7E就是把最高位和最低位清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址字节的最低位固定为0,最高位表示读或者写,1表示读,0表示写,你这里是写函数,那就是0,&0x7E就是把 ...

嗯嗯;看了你的回复我一下子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