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边IGBT驱动电路的光耦有什么作用?

楼主:
不用光耦隔离有什么用危害?设计时为什么选TLP250,仅仅是便宜吗?TLP250考虑什么参数?输出电流和隔离电压?

网友A:
除最大输出电流和隔离电压外,恐怕更需要考虑开关特性如上升下降时间等。

网友:
使用光耦合器隔离,是比较经济的办法,但它的速度很低的,即便是高速光耦合器。

电路图取了部分,并且画的风格也不怎么样,看懂还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最大输出电流和隔离电压外,恐怕更需要考虑开关特性如上升下降时间等。

是传输延时时间吗?这个芯片典型值是0.15us

网友:
可以说专门用来进行IGBT栅级驱动,由于功率 IGBT 基本是在电力电子设备中的高压场合,所以驱动电路必须与整个控制电路在电位上完全隔离。
主要参数,比如TLP250的输出峰值电流IO =±1.5A 最大

网友:
还有电源电压,最高开关速度,工作温度,绝缘电压
要找手册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传输延时时间吗?这个芯片典型值是0.15us

“是传输延时时间吗?”
开关特性包括延迟时间、上升时间、下降时间,而且这些时间随工作条件在变化。不是仅考虑一项参数就够了。

网友:
不用光耦也还有好几种方式,比如自举,变压器,没法给你说用就有什么好处不用就有什么坏处。每一种功能的器件型号都会很多,选择可能是成本,也可能是渠道,甚至是因为个人喜欢。楼主是不是在凑论文

网友:
强弱电隔离,附带着也有可能是专门利用光耦稍微做一点点的延时

网友:
TLP250已经停产,换别的吧。最近订了一盘FOD3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