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77S(D)PTP布线可真麻烦!大伙都是怎么布的?

楼主:
按照TI的建议,电源脚(供电脚)要加个瓷片电容。

但是,它的电源脚很多,都加个电容且布在外圈,将要把整个外圈围严了。其它线还怎么走啊

现在想想,把电容放在背面,这样布:

一部分走底面,一部分走顶层。
但又觉得这过孔绕来绕去的,也不好。

想问一下大伙,这个片片的布线,都是怎么安排的?

网友A:
直接4层板,中间打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4层板,中间打过孔

舍不得用四层的。
用的是两层的。

网友:
厉害啊 感觉这板子弄两层的话得打好多过孔了

网友B:
一般是这么多引脚的CPU类芯片,菱形放置,找到合适的对角和向上,好像方便走线
只是建议,还要看具体芯片与外部的连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这么多引脚的CPU类芯片,菱形放置,找到合适的对角和向上,好像方便走线
只是建议,还要看具体芯片 ...

谢谢参与。

放置方向与外部所接器件是无关的,把转45度后摆放的所有器件再转回45度,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倾斜放置,感觉不 ” 正规 " 一样,----- 这只是个人感觉。实际上无所谓的。

网友C:
几组电源?两组电源(3.3V, 1.2V)的FPGA我在两层板子上跑的。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106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组电源?两组电源(3.3V, 1.2V)的FPGA我在两层板子上跑的。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1069-1-1. ...

对,就是两种3.3V,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组电源?两组电源(3.3V, 1.2V)的FPGA我在两层板子上跑的。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1069-1-1. ...

看了你那块板子,布得很棒。电容是在背面的。

网友:
退偶电容打孔加不是很好

网友:
我觉得你这样排放 还是不错的

===================================

网友D:
做四层板吧,2层板做出来你会后悔的

网友E:
官方好像是6层,有什么舍不得的?万一把芯片整坏了更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四层板吧,2层板做出来你会后悔的

嗯,多层板可以中间层走线,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先做个双面的吧。出来了试试,不行了再做多层的。好则双面的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官方好像是6层,有什么舍不得的?万一把芯片整坏了更心疼

这个倒没关系的。焊接上从来还没有整坏过芯片,

这款肚子下面有个焊盘,也有焊、拆办法。小心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