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样

楼主:
请问一下论坛的朋友们,我有一块四层板,15.1*9cm的板子 想打样5块 大概需要多少钱
还有大家一般在哪个厂打样,质量有保障的。

网友A:
你可以试试从嘉立创的在线下单把你的参数填进去,看看报价是多少。我只打过两层板在那里,为免打广告嫌疑,在不在那里下单你自己看吧

网友B:
这种厂家多得很,质量好一点的有华强,就是有点贵,想便宜一点的话就像楼上说的,找嘉立创

网友C:
工艺没有特别要求的话,可以用嘉立创。算是比较便宜的。但也可以选别的。你这个板,尺寸超了10CM了。如果没有其他复杂工艺,按最便宜的算。不加急。估计三百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从嘉立创的在线下单把你的参数填进去,看看报价是多少。我只打过两层板在那里,为免打广告嫌疑, ...

好的,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厂家多得很,质量好一点的有华强,就是有点贵,想便宜一点的话就像楼上说的,找嘉立创

嗯好,我都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艺没有特别要求的话,可以用嘉立创。算是比较便宜的。但也可以选别的。你这个板,尺寸超了10CM了。如果没 ...

嗯嗯,谢谢,我先看一下

网友:
一条边小于50mm以下50元,好像没有变

网友:
众一电路做板也是可以的,网站可以试算价格的,注册n代码,比嘉立创便宜,质量好,交期准

网友:
可以来捷配打样,15*10以内四层板可以包邮试用;百度搜索“捷配网”即可下单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