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撲笟鎶€鏈腑蹇�

楼主:
TI鎶€鏈鍧�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寰帶鍒跺櫒MCU
DSP涓嶢RM澶勭悊鍣�
ST浼犳劅鍣ㄤ笌浣庡姛鑰楁棤绾挎妧鏈鍧�
ST MEMES浼犳劅鍣ㄥ垱鎰忚璁″ぇ璧�
鎰忔硶鍗婂浣�-浣庡姛鑰楀皠棰�
MEMS浼犳劅鍣�
ADI鍙傝€冪數璺�
DigiKey寰楁嵎鎶€鏈笓鍖�
ADI 路 涓栧仴宸ヤ笟鎶€鏈�
鐢靛瓙鎶€鏈氦娴�
杈圭紭AI
宓屽叆寮忕郴缁�
ARM鎶€鏈�
Linux涓庡畨鍗�
瀹炴椂鎿嶄綔绯荤粺RTOS
缂栫▼鍩虹
鍗曠墖鏈�
鍥戒骇MCU
鐟炶惃鐢靛瓙MCU
51鍗曠墖鏈�
鍥戒骇鑺墖浜ゆ祦
鐢垫満椹卞姩鎺у埗锛圡otor Control锛�
妯℃嫙鐢靛瓙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ADI鍙傝€冪數璺�
鐢垫簮鎶€鏈�
寮€鍏崇數婧愬涔犲皬缁�
LED涓撳尯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TI鏃犵嚎杩炴帴
浼犳劅鍣�
PCB璁捐
缁煎悎鎶€鏈氦娴�
娴嬭瘯/娴嬮噺
鍒嗙珛鍣ㄤ欢
鐢佃矾瑙傚療瀹�
涓嬭浇涓績涓撶増
澶у鍫備笓鐗�
娴嬭瘎涓績涓撶増
琛屼笟搴旂敤
姹借溅鐢靛瓙
鏈哄櫒浜哄紑鍙�
宸ヤ笟鑷姩鍖栦笌鎺у埗
鑳芥簮鍩虹璁炬柦
鍖荤枟鐢靛瓙
娑堣垂鐢靛瓙
鍒涙剰涓庡疄璺�
鐢靛瓙绔炶禌
DIY/寮€婧愮‖浠朵笓鍖�
涓滆姖鍏夌數缁х數鍣═LP3547璇勬祴涓撳尯
MAX32630FTHR璁捐澶ц禌涓撳尯
MicroPython寮€婧愮増鍧�
鍒涙柊瀹為獙瀹�
浠ユ媶浼氬弸
ON鍜孉vnet鐗╄仈缃戝垱鏂拌璁″ぇ璧�
娣榚娣�
鍒涙剰甯傞泦
浼戞伅涓€涓�
鑱婅亰绗戠瑧闂归椆
宸ヤ綔杩欑偣鍎夸簨
姹傝亴鎷涜仒
涓烘垜浠彁寤鸿&鍏憡
EEWorld棰佸涓撳尯
淇℃伅鍙戝竷
基于STM32F103和物联网平台的滚动轴承在线监测系统
z3512641347
z3512641347

网友A(2017-09-22):
基于STM32F103和物联网平台的滚动轴承在线监测系统
摘要:
设计了一种基于云平台的滚动轴承在线监测系统,信号采集模块将振动传感器输出的振动信号进行变换,再通过
有源滤波模块处理后交给控制器,控制器内部进行 A / D 采样,随后处理器对 A / D 采样后的信号进行参数的运算,最后
将参数通过云平台传输协议模块,在利用 WiFi转发给远程机智云平台服务器。该系统为滚动轴承的监测提供了一个平
台,在这个平台上工程人员可以通过远程的云服务器和 APP终端对滚动轴承的状态进行了解,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工程
人员的工作量,提高了对滚动轴承监测的效率。
关键词:
机智云平台;滚动轴承;在线监测;STM32F103
引 言
滚动轴承作为机械设备中重要的旋转零件,也是机械设备的重要故障源之一。统计表明,在使用滚动轴承的旋转机械中,大约有30%的机械故障是滚动轴承引起的[ 1 ] ,而每一次故障都会带来十分巨大的财产损失甚至是人身伤亡事故,因此对滚动轴承运行状态的监控是十分重要的。工业系统中滚动轴承所在的位置环境恶劣且分布十分分散,难以进行人工的检测与维护。机智云是一个主要为开发者提供物联网设备的自主开发工具、后台技术支持服务、远程设备管理、数据存储分析等服务的云平台[ 2 ] 。本文设计了一种将现场滚动轴承状态数据通过 WiFi模组与远程云服务器进行通信并且能在 APP终端进行实时显示的滚动轴承在线监测系统。该监测系统设计的关键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 对振动信号的采集;
② 对采集来的振动信号进行分析与运算; ③ 实现数据对云平台的远程传输与远程控制。
1 滚动轴承在线监测系统简介
滚动轴承在线监测系统主要由振动传感器模块、信号采集模块、云平台传输协议模块、控制器与处理器模块构成。由于滚动轴承工作环境的恶劣,且发生故障的不确定性,传统的监测系统摆脱不了工程人员长时间在现场值班的情形。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机制云平台的实现远程服务器,并且通过 APP 监控的滚动轴承监测系统的设计。该系统可通过对传感器采集的信号进行分析,运算出反应系统运行状态的参数,从而为工程人员提供可靠的参考并且实现滚动轴承运行状态的远程在线监测以及报警提醒,从而凭借较少的人力达到很好的效果。对于滚动轴承在线监控系统,首先应该考虑的应该就是设计必 须 要 符 合 现 场 的 情 况: ① 工 业 现 场 供 电 多 为220AC ; ② 现场多为大功率设备,该种设备的启停对电网的影响较大,使得供电电源的质量较差; ③ 现场电磁干扰信号的信噪比较低,对信号采集电路要求较高。综合上述因素,提出如图1所示的滚动轴承在线监测系统总体示意图。
2 滚动轴承在线监测系统的硬件设计
2.1 处理器模块
主 控 模 块 以 STM32F103C8 作 为 控 制 核 心,STM32F103C8 是 ST 公司的微控制器,采用 STM32F 增强型系列中的高性能 ARM Cortex - M3 32 位的 RISC 内核,工作频率为 72MHz ,工作电压 3.3V ,内置高速存储器、高 达1 2 8KB闪 存 和20KB的SRAM ,以 及 丰 富 的 增强I/ O端口和并联到两条 APB总线的外设,包括有两个12位的 ADC 、 3个通用16位定时器和2个 UART接口[ 3 ] 。在该系统中,该控制核心主要控制采集信号的 A /D转换、数 据 的 处 理、数 据 与 云 平 台 进 行 的 传 输 等 工 作。STM32F103C8 **电路简单,主要包括外接去耦电阻电容、晶振、复位电路、 +3.3V供电电路等,为了软件的调试方便,将JTAG / SWD接口电路也设计在其中。晶振分为两种:25MHz 晶振为高速时钟( HSI )工作晶振,在内部由于
( PLL )锁相环的倍频作用,使得CPU得到的晶振可达到75MHz ; 32.768kHz的晶振为低速外部晶振( LSE ),为实时控
制时钟和备份控制器提供时钟信号[ 4 ] 。 STM32F103C8 外部接口电路如图2所示。
2.2 信号采集模块
由于轴承工作环境的恶劣,使得振动传感器以及其他传感器微小信号的信噪比较低,监测数据有较大的偏差,因此在信号的传输通路上设计了有源带通滤波器。选用MAXIM 公司的 MAX275 芯片,该芯片可以构成两个 4 阶或者一个 8 阶连续时间的巴特沃兹有源带通滤波器,只截
取需要的频率。通过公式计算得到以下参数: F0 (中心频率) =5kHz ,Q (品质因数) =10 , Hobp (峰值频率增益) =2 。该芯片的原理图如图 3 所示。
2.3 WiFi 无线传输模块
由于需要与机智云平台服务器进行数据通信,在本文中选择汉枫电子科技的 WiFi 模块进行设计,该模块信号为 HF- LPB100 ,为嵌入式超低功耗 WiFi模组,可以将物理设备连接到 WiFi 无线网络上,并提供了 UART 串口、SPI 、 PWM 接口进行数据传输,本文中选择 UART串口进行数据传输解决方案。该模块硬件上集成了 MAC 、基频芯片、射频收发单元、功率放大器、嵌入式固件,以及支持WiFi 协议及配置以及组网的 TCP / IP 协议栈[ 5 ] 。图 4 为该模组的接口原理图。
3 滚动轴承在线监测系统的软件设计
3.1 软件流程的整体概述
系统的软件开发以及调试均通过 KEIL MDK集成开发环境完成, KEIL MDK 集成开发环境中包括了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芯片,其中也包括STM32F的全系列芯片,开发语言选 用 C 语 言,大 大 提 高 了 软 件 的 可 读 性 和 可 移植性。开发方式选用库函数,库函数选用 ST 公司官方提供的3.5.0版本,许多常用的寄存器都已封装成结构体,易于调用;常用功能也已封装成了函数接口,使得开发者在开发过程中只需对调用的功能有清楚的认识,不用太在意寄存器相关的细节,大大缩短了开发周期。系统软件的整体设计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①ADC对信号进行采集;
② 处理器对采集的信号进行运算;
③ 控制器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显示;
④ 通信模组向机智云平台进行数据的传输。
图5为系统软件的整体流程图。
3.2 振动信号的 A/ D 采样以及性能参数的计算
由于振动信号的频率不属于高频信号,且对精度的需求不太高, STM32F103C8 内部的 A / D 位数为 12 位,采样频率高达1MHz ,可以满足设计的需求。本设计中性能参数的计算以1024个采集信号为基础,即 A / D采集1024个离散信号后才能进行后边的性能参数的计算。需要计算的性能参数有峰值、有效值、均值、波峰因数、峭度。以上参数都能从某个方面反映轴承的运行状态以及确定轴承正常与否。
3.3 WiFi 模组与处理器单元的对接
处理器单元按照固定的协议通过串口向 WiFi 模组中发送数据。基本通信参数定义如下:
① 通信方式为串口 UART 通信。
② 波特率为 9600 。
③ 数据位为 8 位,奇偶校验为无,停止位为 1 ;数据流控制为无。
基本 的 命 令 协 议 格 式 如 下:
Header (长度 2B ) =0xffff , len (长度2B ), cmd (长度 1B ), sn (长度 1B ),
flags(长度2B),
payload(长度xB),
checksum (长度 1B ,求和校验)。
基本 命 令 格 式 的 说 明:
包 头( header )固定为0xffff ;长度(len )是指从 cmd 开始到整个数据包结束所占用的字节数;多于一个字节的整形数字以大端字节编码;消息序号( sn )由发送方给出,接收方响应命令时需要把消息号返回给发送方;如在200ms内没有收到接收方响应,发送方重发,最多重发三次。
3.4 云平台服务器与 APP 终端的设计
滚动轴承在线监测系统将处理好的数据通过串口按照以上的协议将数据传输给 WiFi 模组, WiFi 模组对其进行打包,通过网络传输到机智云平台的远程服务器, APP终端通过与远程服务器的通信获得滚动轴承在线监测的数据,在 APP终端应用程序上进行显示。机智云平台服务器端提供了一种十分方便的模块配置方法,省去了复杂的编程过程,只需对新建的工程进行项目的配置,建立数据点,然后绑定使用的 APP 即可,大大提高了项目开发的周期。 APP 终端模板可以从机智云官网进行下载。图 6 和图 7 为配置完毕的滚动轴承在线监测系统机智云平台服务器的网页显示界面和同一时刻的手机 APP显示界面。
结 语
随着机械设备和生产系统日益向较大化、精密化、高速化 和 自 动 化 方 向 发展,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 率、降 低 了 生 产 成本,另一方面对机械的设 计、制 造、安 装、使用、维修和可靠运行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一个微小的故障,可能 会 影 响 到 整 个 系统运 行 的 稳 定 性 和 安
全性,甚至造成灾难性后果[ 6 ] 。
该系 统 的 推 广 不仅可 以 使 得 意 外 大 型故障得到有效的监控,而且 还 可 以 大 大 减 少人 力 的 投 入。该 系 统还 存 在 一 些 不 足,比如,该系统只能对故障做出定性判断,但是不能准确判断轴承故障所在的具体位置和原因,未来会通过频域算法的加入来解决以上问题,系统会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