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F0C908 CS+,for CA CX,芯片选型

楼主:
刚接触瑞萨的芯片。公司用的R5F0C908,不在主系列,R78系列,没有这个的库文件,无法选型。内核是R78的,我想用代码生成工具,搭建环境时我应该选哪个芯片。;还有,CS+建工程是不是必须使用代码生成工具,搭建外围电路??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3993
楼上的可以参考我的这篇文章,建议首先必须选选同系列的芯片,其次找管脚和名字比较接近的。
这样的芯片寄存器比较接近或者完成相同,只是资源多少略有差异而已。

网友:
908可以选择R5F100C

网友:
没有R5F0C908B2 吧。应该是R7F0C908B2.   我司有做 QQ1809643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