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蜂鸣器不响

楼主:
1芯积分
各位大神,电路图如图,我给P32高电平,有源蜂鸣器不响,摔一下就响了(无虚焊),响了之后,卿卿堵住中间圆孔又不响了,求助。

网友:
没有看到图。如果是51单片机,可能是输出的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驱动不足,蜂鸣器处于临界态,加晶体管做驱动。如果IO可以配置成推挽输出型,那务必如此配置,这样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
那就多摔几下

网友:
只给了个高电平

网友:
换一个蜂鸣器

网友:
没送上电~~~~~~~~~~

网友:
有可能是你以前出现过电流过大,他温度过高。。。或短路现像。。。。让他内部塑料化了,,粘住 了。。我的无源让我给  电流过大出现过。。但声音会变小。。。不知你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