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个12V转5V的LDO芯片

楼主:
12V转5V,1A就行
以前都是用DCDC,不过这次是用在功放上的,怕开关噪声通过供电传导到功放输出端
想改用LDO的。
谢谢了

网友A:
LDO可不适合,注意LDO是什么意思。1A的话,用7805即可。不过压差和电流较大,用线性稳压器的效率实在太低,还要考虑散热问题,不如用低纹波的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只要处理得好,照样可以用于带线性功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O可不适合,注意LDO是什么意思。1A的话,用7805即可。不过压差和电流较大,用线性稳压器的效率实在太低, ...

谢谢,我试试看,有什么好的低纹波的开关电源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试试看,有什么好的低纹波的开关电源推荐吗

去TI、LT等的官网选型,关键在于设计。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SPX29152-ADJ系列的LDO,1.5A低压差稳压器,以前用过。
不知道现在是否停产。
12V转5V确实压差有点大,用LDO效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SPX29152-ADJ系列的LDO,1.5A低压差稳压器,以前用过。
不知道现在是否停产。
12V转5V确实压 ...

12V输入已不属于低压差,而且有些LDO无法承受这么高的电压,虽然29152可以,但用1.5A线性稳压器不如使用LM317,价格还更低。

网友:
LDO是指输入跟输出差不多的  你12V到5V 中间有7V已经不属于这个范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试试看,有什么好的低纹波的开关电源推荐吗

用78L05静态电流一个毫安以上

网友:
做这种性能LDO不建议,你之前用的DCDC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
不在乎成本和空间的话,可以考虑先用一级DCDC降压后再用 LDO稳压滤波。

网友:
不建议使用LDO,压差太大,况且还是接的功放,建议DC-DC ,设计的好,PSRR, THD+N ,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