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过来帮忙看看这个压电无源蜂鸣器电路

楼主:
  大家好,原理图是我们现在用的一个驱动压电蜂鸣器响的电路,现在倒是可以正常使用,只是里面这个三脚电感容易坏,想修改一下原理,把三脚电感给替换下来,试了三极管电路好像不行。有没有用过的工程师,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PWM的信号频率是多少?LC谐振

网友B:
绝对换不了,换完了,不是不成,而是声音不会大。建议不要改。都改了,还要电感干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的信号频率是多少?LC谐振

压电无源蜂鸣器的最佳频率是5KHZ,我们现在调到3KHZ声音就已经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换不了,换完了,不是不成,而是声音不会大。建议不要改。都改了,还要电感干么????

这个三脚电感故障率太高了,每次坏几乎都是它。

网友C:
那是个自偶变压器,升压用,需要加粗导线,或者与电源间串一个小值电阻。串电阻会降低音量,所以需要测试选择合适的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是个自偶变压器,升压用,需要加粗导线,或者与电源间串一个小值电阻。串电阻会降低音量,所以需要测试选 ...

嗯,刚才试了把三脚电感去掉,二极管位置换成1K电阻,电压改成11V左右,蜂鸣器也是可以响的,只是声音不是很大,打算在更换一下其它阻值看看。

网友:
D107有点画蛇舔足吧,便宜的三脚电感受工艺限制,可靠性远比同等价格的两脚电感要差,何不考虑用二脚的呢?三极管耐压高两三倍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刚才试了把三脚电感去掉,二极管位置换成1K电阻,电压改成11V左右,蜂鸣器也是可以响的,只是声音不 ...

你换来换去,还得换回去。

网友:
感觉这个电感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