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做一个芯片转接板,遇到电压不同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个问题,板子上原有AM29F032B,是5V,32Mbit的fash芯片,
但因为买不到了,所以想换成S29AL032D,是3V的。
引脚定义不同都好说我会改,VCC从5V转到3V也好说,
但是其他线,例如地址线,数据线,读写enable线,这些需不需要做改动?不改动不会烧芯片吧?

本人是论坛里新人,希望大家不要嫌弃。

网友:
看下数据手册电气特性中引脚的输入电压允许范围是多少,如果不允许需要加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是否改动,需要依据想换成S29AL032D的flash芯片datasheet进行,
如果两种FLASH具有相同的存储单元,工作原理也一样,相互兼容好说,
既然换芯片,最好原理图重新设计,防患未然

网友:
视频转换芯片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