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S221和其它几款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数据对比

楼主:
HTS221是ST公司的一款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手册上标称的湿度精度是±3.5%RH(在20%~80%范围内)温度精度是±0.5℃(在15℃~40℃范围内),今天我拿HTS221分别和TI的HDC1080、SILABS的SI7051、SI7021、sensirion的SHT21这几款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做了对比
传感器合照
因为条件有限,测试的方法是将HTS221分别和其它传感器两两装进一个纸盒,传感器尽量接近,高度尽量相同
HTS221的Outputdata设置为1Hz, 温度AVGT设置成256
每8秒钟采集一次HTS221和其它传感器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发送给PC
下面是HTS221和其它传感器的温湿度数据对比
1.HTS221SI7051温度对比
2.HTS221和SI7021的温度数据
3.HTS221和SHT21温度对比
4.HTS221和SHT21湿度对比
5.HTS221和SHT21湿度对比 (另一片SHT21)
6.HTS221和HDC1080温度对比
7.HTS221和HDC1080湿度对比
8.HTS221和SI7021湿度对比
上图中蓝色为其它传感器的温湿度数据,橙色为HTS221的温湿度数据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HTS221数据的波动比较大,和SI7051对比时温度最大时相差0.184摄氏度
SI7051的标称精度是±0.1摄氏度,单从这个数据来看这颗HTS221的温度精度还是不错的
湿度方面HTS221比2片SHT21湿度最大SHT21高出8.5%rH
比HDC1080最大高出3%rH,比SI7021低2.53%Rh
因为相对湿度和温度的精度有关
湿度方面从这些数据也不好判断谁准谁不准

附上测试代码:
/*

              MSP430FR5969
            -----------------
           |     P2.0/UCA0TXD|----> PC
           |                 |
           |                 |
           |     P2.1/UCA0RXD|<---- PC
           |                 |
  SCL --o--|P3.5             |
           |                 |
  SDA --o--|P3.6             |

*/
/*******************************************************************************
*  * INCLUDES
*  */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oft_i2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i7021.h"
/*******************************************************************************
*  * MACROS
*  */

/*******************************************************************************
*  * CONSTANTS
*  */
#define HTS221_WHO_AM_I_REG          (uint8_t)0x0F

#define HTS221_CTRL_REG1      (uint8_t)0x20
#define HTS221_CTRL_REG2      (uint8_t)0x21
#define HTS221_CTRL_REG3      (uint8_t)0x22

#define HTS221_AV_CONF_REG        (uint8_t)0x10

#define HTS221_STATUS_REG            (uint8_t)0x27

#define HTS221_HR_OUT_L_REG          (uint8_t)0x28

#define HTS221_TEMP_OUT_L_REG        (uint8_t)0x2A

#define HTS221_H0_RH_X2        (uint8_t)0x30
#define HTS221_H1_RH_X2        (uint8_t)0x31
#define HTS221_T0_DEGC_X8      (uint8_t)0x32
#define HTS221_T1_DEGC_X8      (uint8_t)0x33
#define HTS221_T0_T1_DEGC_H2   (uint8_t)0x35
#define HTS221_H0_T0_OUT_L     (uint8_t)0x36
#define HTS221_H0_T0_OUT_H     (uint8_t)0x37
#define HTS221_H1_T0_OUT_L     (uint8_t)0x3A
#define HTS221_H1_T0_OUT_H     (uint8_t)0x3B
#define HTS221_T0_OUT_L        (uint8_t)0x3C
#define HTS221_T0_OUT_H        (uint8_t)0x3D
#define HTS221_T1_OUT_L        (uint8_t)0x3E
#define HTS221_T1_OUT_H        (uint8_t)0x3F

#define HTS221_SLV_ADDRESS (0xbe)
/*******************************************************************************
*  * TYPEDEFS
*  */

/*******************************************************************************
*  * GLOBAL VARIABLES
*  */

/*******************************************************************************
*  * EXTERNAL VARIABLES
*  */

/*******************************************************************************
*  * EXTERNAL FUNCTIONS
*  */

/*******************************************************************************
*  * LOCAL VARIABLES
*  */

uint8_t buf[12];
float t[2],h[2];
/*******************************************************************************
*  * PROFILE CALLBACKS
*  */

/*******************************************************************************
*  * LOCAL FUNCTIONS
*  */
void dco_init(void);
/*******************************************************************************
*  * PUBLIC FUNCTIONS
*  */

void delay(int32_t d)
{
  while(d--)
  {
    __delay_cycles(1000);
  }
}

float HTS221_Get_Humidity(void)
{
  int16_t H0_T0_out, H1_T0_out, H_T_out;
  int16_t H0_rh, H1_rh;
  uint8_t buffer[2];
  float   tmp_f;

  i2c_read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 HTS221_H0_RH_X2 | BIT7, buffer , 2);
  H0_rh = buffer[0] >> 1;
  H1_rh = buffer[1] >> 1;

  i2c_read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 HTS221_H0_T0_OUT_L | BIT7, buffer , 2);
  H0_T0_out = (((uint16_t)buffer[1]) << 8) | (uint16_t)buffer[0];

  i2c_read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 HTS221_H1_T0_OUT_L | BIT7, buffer , 2);
  H1_T0_out = (((uint16_t)buffer[1]) << 8) | (uint16_t)buffer[0];

  i2c_read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 HTS221_HR_OUT_L_REG | BIT7, buffer , 2);
  H_T_out = (((uint16_t)buffer[1]) << 8) | (uint16_t)buffer[0];

  tmp_f = (float)(H_T_out - H0_T0_out) * (float)(H1_rh - H0_rh) / (float)(H1_T0_out - H0_T0_out)  +  H0_rh;

  return tmp_f;
}
float HTS221_Get_Temperature(void)
{
  int16_t T0_out, T1_out, T_out, T0_degC_x8_u16, T1_degC_x8_u16;
  int16_t T0_degC, T1_degC;
  uint8_t buffer[4], tmp;
  float   tmp_f;

  i2c_read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 HTS221_T0_DEGC_X8 | BIT7,buffer, 2);
  i2c_read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 HTS221_T0_T1_DEGC_H2 | BIT7, &tmp,1);

  T0_degC_x8_u16 = (((uint16_t)(tmp & 0x03)) << 8) | ((uint16_t)buffer[0]);
  T1_degC_x8_u16 = (((uint16_t)(tmp & 0x0C)) << 6) | ((uint16_t)buffer[1]);
  T0_degC = T0_degC_x8_u16 >> 3;
  T1_degC = T1_degC_x8_u16 >> 3;

  i2c_read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 HTS221_T0_OUT_L | BIT7, buffer,4);

  T0_out = (((uint16_t)buffer[1]) << 8) | (uint16_t)buffer[0];
  T1_out = (((uint16_t)buffer[3]) << 8) | (uint16_t)buffer[2];

  i2c_read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 HTS221_TEMP_OUT_L_REG | BIT7, buffer ,2);

  T_out = (((uint16_t)buffer[1]) << 8) | (uint16_t)buffer[0];

  tmp_f = (float)(T_out - T0_out) * (float)(T1_degC - T0_degC) / (float)(T1_out - T0_out)  +  T0_degC;
  return tmp_f;
}
void HTS221_Init(void)
{
  i2c_read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HTS221_WHO_AM_I_REG,buf,1);
  buf[0] = BIT7 | BIT0;
  i2c_write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HTS221_CTRL_REG1, buf,1);
  buf[0] = 0x3f; //0b00111111 tAvg=256 hAvg=512
  i2c_write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HTS221_AV_CONF_REG, buf,1);
}
void test() {
  i2c_read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HTS221_WHO_AM_I_REG,buf,1);
  buf[0] = BIT7 | BIT0;
  i2c_write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HTS221_CTRL_REG1, buf,1);
  i2c_read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HTS221_STATUS_REG,buf,1);
  if(buf[0] == 0x03)
  {
      t[0] = HTS221_Get_Temperature();
      h[0] = HTS221_Get_Humidity();
  }
  i2c_read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HTS221_CTRL_REG2,buf,1);
  i2c_read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HTS221_STATUS_REG,buf,1);
  if(buf[0] == 0x03)
  {
      t[0] = HTS221_Get_Temperature();
      h[0] = HTS221_Get_Humidity();
  }
  buf[0] = BIT0 ;
  i2c_write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HTS221_CTRL_REG2, buf,1);
  i2c_read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HTS221_CTRL_REG2,buf,1);
  i2c_read_n_byte(HTS221_SLV_ADDRESS,HTS221_STATUS_REG,buf,1);
  if(buf[0] == 0x03)
  {
      t[0] = HTS221_Get_Temperature();
      h[0] = HTS221_Get_Humidity();
  }

  _NOP();
//  i2c_write_n_byte(address,VL53L0X_REG_SYSRANGE_START, buf,1);

}
void HDC1080_Init(void)
{
  uint8_t data[4];
  data[0] = BIT7;//RESET
  data[1] = 0x00;
  i2c_write_n_byte((0x40 << 1),0x02,data,2);
}
float HDC1080_GetHumidity()
{
  uint8_t data[4];
  uint16_t temp;
  float humidity;
  hdc1080_i2c_read_n_byte((0x40 << 1),0x01,data,2);
  temp   = ((((uint16_t)data[0]) << 8) & 0xff00) + (((uint16_t)data[1]) & 0x00ff);

  humidity    = ((float)temp)*100/65536;
  return humidity;
}
float HDC1080_GetTemperature()
{
  uint8_t data[4];
  uint16_t temp;
  float temperature;
  hdc1080_i2c_read_n_byte((0x40 << 1),0x00,data,2);
  temp   = ((((uint16_t)data[0]) << 8) & 0xff00) + (((uint16_t)data[1]) & 0x00ff);

  temperature = (((float)(((uint32_t)temp) * 165))/65536) - 40;
  return temperature;
}
int main( void )
{
  char outBuf[64];//base64缓存
  WDTCTL = WDTPW + WDTHOLD;//停止看门狗
  PM5CTL0 &= ~LOCKLPM5;//这个是一定要加的,不然GPIO不能使用
  dco_init();
  i2c_init();//初始化I2C
  SI7021_Init();
  HTS221_Init();
  HDC1080_Init();
  uart_init();
  //对比HTS221和HDC1080的湿度
  while(0)
  {
    //test();
    h[0] = HDC1080_GetHumidity();
    delay(10000);
    h[1] = HTS221_Get_Humidity();
    sprintf(outBuf,"%f\t%f",h[0],h[1]);
    uart_tx_string(outBuf);//输出到PC
    uart_tx_string("\r\n");//换行
    delay(100000);
  }
  //对比HTS221和HDC1080的温度
  while(0)
  {
    //test();
    t[0] = HDC1080_GetTemperature();
    delay(10000);
    t[1] = HTS221_Get_Temperature();
    sprintf(outBuf,"%f\t%f",t[0],t[1]);
    uart_tx_string(outBuf);//输出到PC
    uart_tx_string("\r\n");//换行
    delay(100000);
  }
  //对比HTS221和SHT21、SI7021的湿度
  while(0)
  {
    h[0] = SI7021_GetHumidityRH();
    delay(10000);
    h[1] = HTS221_Get_Humidity();
    sprintf(outBuf,"%f\t%f",h[0],h[1]);
    uart_tx_string(outBuf);//输出到PC
    uart_tx_string("\r\n");//换行
    delay(100000);

  }
  //对比HTS221和SI7051、SHT21的温度
  while(1)
  {
    //test();
    t[0] = SI7021_GetTemperature();
    delay(10000);
    t[1] = HTS221_Get_Temperature();
    sprintf(outBuf,"%f\t%f",t[0],t[1]);
    uart_tx_string(outBuf);//输出到PC
    uart_tx_string("\r\n");//换行
    delay(100000);
  }
}
void dco_init(void)
{
  // Configure one FRAM waitstate as required by the device datasheet for MCLK
  // operation beyond 8MHz _before_ configuring the clock system.
  FRCTL0 = FRCTLPW | NWAITS_1;

  // Clock System Setup
  CSCTL0_H = CSKEY >> 8;                    // Unlock CS registers
  CSCTL1 = DCORSEL | DCOFSEL_4;             // Set DCO to 16MHz
  CSCTL2 = SELA__VLOCLK | SELS__DCOCLK | SELM__DCOCLK; // Set SMCLK = MCLK = DCO,
                                            // ACLK = VLOCLK
  CSCTL3 = DIVA__1 | DIVS__1 | DIVM__1;     // Set all dividers
  CSCTL0_H = 0;                             // Lock CS registers
}

代码包含HTS221、SI7051、SI7021、SHT21、HDC1080驱动

网友:
这种得和校准过的标准温度计一起测试,不然都不知道哪个精度好不好。不过这样的对比测试也能反应出各个传感器输出数据的稳定性,还有有重大意义,对以后选型有个参考,版主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