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tlab的单端反激型电路的simulink仿真,有各个元件参数

楼主:
将110V直流电源,用单端反激型电路,使输出电压为15V。求各个元件的选型和参数。这是我做的,但是波形总是不对。

网友:
“但是波形总是不对。”
波形不对,也要贴出来大家看看才能够知道是怎么不对,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波形总是不对。”
波形不对,也要贴出来大家看看才能够知道是怎么不对,是不是?

波形图片传不上去,我大概描述一下:输出电压呈现锯齿波形状,电感L1电流呈现冲激函数的性质,电感L2电流方向发生了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形图片传不上去,我大概描述一下:输出电压呈现锯齿波形状,电感L1电流呈现冲激函数的性质,电感L2电流 ...

仅凭这些描述,实在没办法判断怎么“不对”。更何况首帖图中根本找不到电感L1和电感L2。

网友:
让大家帮你找问题  总要把问题描述清楚呀   波形SIMULINK可以保存下来传到这里吧   然后你的仿真参数 也能够贴到这里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