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Ware学习笔记 UART SMCLK 115200-8-N-1

楼主:
1.初始化UART0之前需要先初始化ACLK、SMCLK和MCLK。示例代码中使用XT1,ACLK为32768,SMCLK和MCLK约为8MHZ。

2.UART的时钟可以参考ACLK或者SMCLK,本例参考SMCLK。波特率提高至115200

3.MSP430波特率的产生有两种模式,低频波特率产生和过采样波特率产生。代码中使用过采样波特率产生。其实,两种模式可以达到相似的效果。

4.代码的开头调用了stdio,在函数中宏重写了putchar函数,定向到UART单字节输出。

5.代码初始化之后输出 Hello MSP430Ware,随后直接反射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例如发送123456即返回123456.

[cpp]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 "inc/hw_memmap.h"
  • #include "usci_a_uart.h"
  • #include "ucs.h"
  • #include "wdt_a.h"
  • #include "gpio.h"
  • #include "sfr.h"
  • #include "stdio.h"
  •
  • void main (void)
  • {
  •     // 停止看门狗
  •     WDT_A_hold(WDT_A_BASE);
  •
  •     // P4.0保持输出状态
  •     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PORT_P4,GPIO_PIN0 );
  •
  •     // 初始化P7.0和P7.1为复用功能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GPIO_PORT_P7 , GPIO_PIN0 | GPIO_PIN1 );
  •     // 启动XT1
  •     UCS_LFXT1Start( UCS_BASE , UCS_XT1_DRIVE0 , UCS_XCAP_3 );
  •
  •     // DCO参考时钟选择XT1,选择了默认参数
  •     UCS_clockSignalInit( UCS_BASE, UCS_FLLREF, UCS_XT1CLK_SELECT , UCS_CLOCK_DIVIDER_1 );
  •     // DCO时钟8MHz
  •     // 该函数第二个参数为系统工作频率 8000K,第三个参数为 工作频率/DCO参考频率
  •     UCS_initFLLSettle( UCS_BASE, 8000 , 244 );
  •     // 设置XT1时钟,XT2未使用
  •     UCS_setExternalClockSource(UCS_BASE,32768,8000000);
  •
  •     // 初始化端口 USCI_A0 TXD/RXD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GPIO_PORT_P3,
  •                                                GPIO_PIN4 + GPIO_PIN5);
  •     // 初始化SCI 参考时钟SMCLK
  •     // 115200-8-N-1
  •     // 过采样波特率产生
  •     if ( STATUS_FAIL == USCI_A_UART_init(USCI_A0_BASE,
  •              USCI_A_UART_CLOCKSOURCE_SMCLK,
  •              UCS_getSMCLK(UCS_BASE),
  •              115200,
  •              USCI_A_UART_NO_PARITY,
  •              USCI_A_UART_LSB_FIRST,
  •              USCI_A_UART_ONE_STOP_BIT,
  •              USCI_A_UART_MODE,
  •              USCI_A_UART_OVERSAMPLING_BAUDRATE_GENERATION )){
  •         return;
  •     }
  •     // 使能UART
  •     USCI_A_UART_enable(USCI_A0_BASE);
  •     // 使能接收中断
  •     USCI_A_UART_clearInterruptFlag( USCI_A0_BASE , USCI_A_UART_RECEIVE_INTERRUPT );
  •     USCI_A_UART_enableInterrupt( USCI_A0_BASE, USCI_A_UART_RECEIVE_INTERRUPT );
  •
  •     // 使能全局中断
  •     __bis_SR_register( GIE );
  •
  •     // 测试UART输出
  •     printf("Hello MSP430Ware!\r\n");
  •
  •     while(1)
  •     {
  •         // 翻转P4.0
  •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4,GPIO_PIN0);
  •         // 软件延时
  •         __delay_cycles(1000000);
  •     }
  • }
  •
  • int putchar(int ch)
  • {
  •     USCI_A_UART_transmitData( USCI_A0_BASE , ch );
  •     // 是否发送完成
  •     while (!USCI_A_UART_getInterruptStatus(USCI_A0_BASE,
  •                                            USCI_A_UART_TRANSMIT_INTERRUPT_FLAG));
  •     return ch;
  • }
  •
  •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 (void)
  • {
  •     uint8_t receivedData = 0x00;
  •     switch (__even_in_range(UCA0IV,4)){
  •         //Vector 2 - RXIFG
  •     case 2:
  •
  •         // 是否发送完成
  •         while (!USCI_A_UART_getInterruptStatus(USCI_A0_BASE,
  •                                                USCI_A_UART_TRANSMIT_INTERRUPT_FLAG)) ;
  •         // 读取接收数据
  •         receivedData = USCI_A_UART_receiveData( USCI_A0_BASE );
  •         // 返回数据
  •         USCI_A_UART_transmitData( USCI_A0_BASE , receivedData) ;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