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恒流源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7-09-23):
做一个恒流源求大神指教
想做一个测电阻的,想到了恒流源,但是不太了解,求指教

网友A:
测电阻并不一定要使用恒流源,使用恒流源也并不一定就能够准确测量电阻。
把你的测量电阻方案先讲一讲。

网友B:
来自手机
现在很多adc都集成了恒流源 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想自己搭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资料

网友B:
来自手机
http://www.analog.com/media/cn/technical-documentation/application-notes/AN-968_cn.pdf

网友:
恒流源测一般是用在测量小毫欧电阻级的精密电阻,
四线测量方法的原理就是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