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s34肖特基和1N4007的一些疑惑

楼主:
最近调电路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开关电源经过SS34通向负载,负载悬空的时候万用表测量SS34阴极对地电压比阳极还高出几伏。而换成普通4007则没这个现象。刚开始我以为是我电路哪里搭错了,后来单独外接一个SS34也是一样的结论,挂稍微重点的负载电压就恢复正常(对地接了一个10M的电阻时候阴极电压还是高于阳极)。猜测是结电容和电压档高输入阻抗附近哪个环节导致这一现象。理论基础不好,但还蛮好奇的。
就是图中2处电位在二极管为SS34且后级负载悬空时候高于1。换成4007则恢复正常。

网友A:
猜测你的测试环境中有较强高频电磁干扰,万用表表笔联接导线接收电磁干扰后由SS34实现检波,叠加到了24V直流电源上。1N4007对高频几乎没有什么整流作用,故无影响。
楼主可以用1N914或者1N4148(高频二极管)来试一下。如果用1N4148仍有此现像,则上述猜想成立。注意同时用SS34实验,以保证实验电磁环境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的测试环境中有较强高频电磁干扰,万用表表笔联接导线接收电磁干扰后由SS34实现检波,叠加到了24V直 ...

好的  明天去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的测试环境中有较强高频电磁干扰,万用表表笔联接导线接收电磁干扰后由SS34实现检波,叠加到了24V直 ...

不好意思  这几天都在瞎忙活    今天中午换上4148试了下,量出来的电压比SS34还要高一点。不过不知道附近有什么高配电磁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这几天都在瞎忙活    今天中午换上4148试了下,量出来的电压比SS34还要高一点。不 ...

要找出干扰源不大容易。
首先你需要一个便携式的接收装置,能够接收比较宽频率范围的干扰,最好配上方向性比较强的天线以判断干扰源的方向。然后你要拿着这个接收装置跑,根据接收到信号的强度和方向去寻找干扰源。
这和无线电测向运动很相似,不过无线电测向运动使用的信号频率已知,你的干扰源频率未知。不过,用万用表即可测出不小的电压(广播电台信号强度没有这么大,除非你离广播电台很近),这个干扰源到你的距离不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