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参数计算问题

楼主:
第一次做电源相关的东西,很多东西不懂,提的问题大神们别笑话,还请耐心的给解释一下

先上电路,这是我弄的一个BOOST电路,D9和F2是用来做反接保护的,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当然这个不是重点。
BOOST电路部分参考的网上和别人的电路,感觉应该没有问题。MOS管的驱动部分也没有问题,通过示波器实测了。现在我选的参数是这样的,SGP端PWM的频率是100KHz,占空比测试的时候用的是5%和10%,都试过,结果一样。输入电压是12V。现在的现象是这样的,电路工作后,12V电源(单独用了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电流为3A)就会一直处于保护,恢复再保护的状态,也就是说MOS管开通的时候相当于电源过载了,而实际上BOOST电路是空载的,产生这个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是电感和PWM频率的匹配问题吧,这个参数应该怎么算呢?网上的一些公式看了一下,说实话,不是太明白,我也正在继续研究,先把问题贴出来,请各位大神们给领进门。手里的电感是330uH的,现在是4个串联使用的。
明眼的应该能看出来,这个应用在光伏给蓄电池充电用的,当电池电压较低时,需要稍微升高一下给蓄电池充电,有做过的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1)Boost电路不允许空载。其它开关电源电路一般也不允许空载。
(2)你所叙述的现像,可能是电容C7已经被击穿,可能是MOS管被击穿,可能是整流管被击穿。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12V电源因C7充电而进入保护。
(3)“手里的电感是330uH的,现在是4个串联使用的”。四个串联后是1320uH,即1.32mH。

网友:
连接SGP驱动MOS管栅极的地方要加驱动电阻10-20欧左右,太大关断电压变小而导致关不上,主要开通关断瞬间起一下保护作用
可以先通PWM波,再将输入电压逐步升高至12V
要保证MOS管子正常

网友:
驱动没有问题,加的是15欧姆的。
问题已经经过dontium版主的帮忙解决了。但是关于BOOST的一些理论还是不明白,大家给推荐点儿资料呗

网友:
L2前面加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
是什么原因解决的?

网友:
原理电路没什么问题,用示波器测下波形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