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能烧录STM32F103RC单片机,但不能理入调试

楼主:
JLINK能烧录STM32F103RC单片机,但不能理入调试模式,点击调试按钮,KEIL进主程序MAIN后,随后就又退了出来,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下,是什么问题,怀疑JLINK不行,但换另一个也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两个JLINK都不能调试?
问题出在是使用方法上吧,,找个教程,看看如何设置
虽然大多数人用JLINK都不是官方的,一般淘宝来的,相比调试还是可以的

网友:
STM32入门系列教程之六《如何使用MDK   J-Link调试》
https://wenku.baidu.com/view/8071143131126edb6f1a1079.html

网友:
应该不是JLINK的问题,这种问题应该属于你的硬件问题。。。。一方面看硬件设计,一方面看焊接有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