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锂电多并防反充的电路!

楼主:
用单个肖特基压差比较大有1v多,那个有好的电路防逆流的。多电池并用!

类似这种的电路图那个有?

网友:
用的哪种肖特基二极管压差有1V多,用的是肖特基么?
充电器防倒灌要求不高,用肖特基也就可以了
如用PMOS管电路更好,,
所谓的“类似这种的电路图”,,,谁知道什么电路
只知道用的AOD403是个PMOS管而已,,,

网友:
测试用了sps30和spx1587ac和at都不理想!压差不较大!还不如普通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