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数字转换器AD7747测试代码

楼主:
AD7747是一款高分辨率、Σ-Δ型电容数字转换器(CDC)。要测量的电容可直接连接到器件输入端。该架构还具有高分辨率(24-bit无失码、最高19.5-bit有效分辨率)、高线性度(±0.01%)和高精度(±10 fF工厂校准)等固有特性。AD7747的电容输入范围是±8 pF(可变),而且可接受最大17 pF共模电容(不可变),后者可以通过一个可编程片内数字电容转换器(CAPDAC)来平衡。

代码使用MSP430FR5969测试,软件I2C,方便移植
因为官方只提供了AD7746测试代码,寄存器有些不同,引用了它的头文件并做修改
实际使用时遇到一个问题,我使用的软件模拟I2C在读取数据时写头SLV_ID,写SUB_ADDR后执行发停止位,然后重新发送SLV_ID读取当前地址的寄存器值,这是一个错误的写法,在以往的I2C传感器测试中没有出现过问题,原因应该是其它器件在收到停止位时并不会将寄存器重新指向零,而AD7747不同,如果发送停止位,寄存器会指针会移到0,再次执行读取时实际上是从零开始读取,后来将中间的停止位去掉后解决。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在启动连续转换模式时
一定要从数据输出寄存器的起始地址连续读取3个字节
如果分3次读取CAP_H,CAP_M,CAP_L这三个寄存器,可能会导致读取到的3个数据没有同步更新
比如刚读取了第一次转换的24位数据的高8位CAP_H后,如果间隔过长或者正好第二次数据转换完成后更新了输出寄存器
这时再读取CAP_M和CAP_L则对应了第2组24位数据的低16位

测试数据

/*******************************************************************************
* Copyright (C), 2017, littleshrimp(虾扯蛋)
* FileName: main.c
* Author: littleshrimp
* Version : 1.0
* Date:  2017-09-24 21:46
* Description:
* Function List: //
* 1. -------
* History:
* <author>   <time>                <version >  <desc>
* littleshrimp      2017-09-24 21:46        build this moudle
******************************************************************************/
/*

              MSP430FR5969
            -----------------
           |     P2.0/UCA0TXD|----> PC
           |                 |
           |                 |
           |     P2.1/UCA0RXD|<---- PC
           |                 |
  SCL --o--|P3.5             |
           |                 |
  SDA --o--|P3.6             |

*/
/*******************************************************************************
*  * INCLUDES
*  */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oft_i2c.h"
#include "timer.h"
/*******************************************************************************
*  * MACROS
*  */

/*******************************************************************************
*  * CONSTANTS
*  */
/* AD7746 Slave Address */
#define AD7746_ADDRESS                  0x48

/* AD7746 Slave Address */
#define AD7746_RESET_CMD                0xBF

/* AD7746 Register Definition */
#define AD7746_REG_STATUS                        0
#define AD7746_REG_CAP_DATA_HIGH                1
#define AD7746_REG_CAP_DATA_MID                        2
#define AD7746_REG_CAP_DATA_LOW                        3
#define AD7746_REG_VT_DATA_HIGH                        4
#define AD7746_REG_VT_DATA_MID                        5
#define AD7746_REG_VT_DATA_LOW                        6
#define AD7746_REG_CAP_SETUP                        7
#define AD7746_REG_VT_SETUP                        8
#define AD7746_REG_EXC_SETUP                        9
#define AD7746_REG_CFG                                10
#define AD7746_REG_CAPDACA                        11
#define AD7746_REG_CAPDACB                        12
#define AD7746_REG_CAP_OFFH                        13
#define AD7746_REG_CAP_OFFL                        14
#define AD7746_REG_CAP_GAINH                        15
#define AD7746_REG_CAP_GAINL                        16
#define AD7746_REG_VOLT_GAINH                        17
#define AD7746_REG_VOLT_GAINL                        18

/* AD7746_REG_STATUS bits */
#define AD7746_STATUS_RDY                        (1 << 2)
#define AD7746_STATUS_RDYVT                        (1 << 1)
#define AD7746_STATUS_RDYCAP                        (1 << 0)

/* AD7746_REG_CAP_SETUP bits */
#define AD7746_CAPSETUP_CAPEN                        (1 << 7)
#define AD7746_CAPSETUP_CAPDIFF                        (1 << 5)

/* AD7746_REG_VT_SETUP bits */
#define AD7746_VTSETUP_VTEN                        (1 << 7)
#define AD7746_VTSETUP_VTMD_INT_TEMP                (0 << 5)
#define AD7746_VTSETUP_VTMD_EXT_TEMP                (1 << 5)
#define AD7746_VTSETUP_VTMD_VDD_MON                (2 << 5)
#define AD7746_VTSETUP_VTMD_EXT_VIN                (3 << 5)
#define AD7746_VTSETUP_EXTREF                        (1 << 4)
#define AD7746_VTSETUP_VTSHORT                        (1 << 1)
#define AD7746_VTSETUP_VTCHOP                        (1 << 0)

/* AD7746_REG_EXC_SETUP bits */
#define AD7746_EXCSETUP_EXCDAC                        (1 << 3)
#define AD7746_EXCSETUP_EXCEN                         (1 << 2)
#define AD7746_EXCSETUP_EXCLVL_VDD_8                (0 << 0)
#define AD7746_EXCSETUP_EXCLVL_VDD_4                (1 << 0)
#define AD7746_EXCSETUP_EXCLVL_VDD_3_8                (2 << 0)
#define AD7746_EXCSETUP_EXCLVL_VDD_2                (3 << 0)

/* AD7746_REG_CFG bits */
#define AD7746_CONF_VTFS(x)                        (((x) & 0x3) << 6)
#define AD7746_CONF_CAPFS(x)                        (((x) & 0x7) << 3)
#define AD7746_CONF_MODE_IDLE                        (0 << 0)
#define AD7746_CONF_MODE_CONT_CONV                (1 << 0)
#define AD7746_CONF_MODE_SINGLE_CONV                (2 << 0)
#define AD7746_CONF_MODE_PWRDN                        (3 << 0)
#define AD7746_CONF_MODE_OFFS_CAL                (5 << 0)
#define AD7746_CONF_MODE_GAIN_CAL                (6 << 0)

/* AD7746_REG_CAPDACx bits */
#define AD7746_CAPDAC_DACEN                        (1 << 7)
#define AD7746_CAPDAC_DACP(x)                        ((x) & 0x7F)
/*******************************************************************************
*  * TYPEDEFS
*  */

/*******************************************************************************
*  * GLOBAL VARIABLES
*  */

/*******************************************************************************
*  * EXTERNAL VARIABLES
*  */

/*******************************************************************************
*  * EXTERNAL FUNCTIONS
*  */

/*******************************************************************************
*  * LOCAL VARIABLES
*  */

uint8_t txBuf[40];
uint8_t rxBuf[40];
float cap,vt;
/*******************************************************************************
*  * PROFILE CALLBACKS
*  */

/*******************************************************************************
*  * LOCAL FUNCTIONS
*  */
void dco_init(void);
/*******************************************************************************
*  * PUBLIC FUNCTIONS
*  */

void delay(int32_t d)
{
  while(d--)
  {
    __delay_cycles(1000);
  }
}
void AD7746_Reset(void)
{
    uint8_t cmd = 0;

    cmd = AD7746_RESET_CMD;
    i2c_write_n_byte(AD7746_ADDRESS << 1,cmd,txBuf,0);
}
void AD7747_Init(void)
{
    AD7746_Reset();
    delay_ms(6000);
    //AD7746_REG_VT_SETUP
    txBuf[0] = AD7746_CAPSETUP_CAPEN | AD7746_CAPSETUP_CAPDIFF;
    //AD7746_REG_VT_SETUP
    txBuf[1] = AD7746_VTSETUP_VTEN | AD7746_VTSETUP_VTMD_INT_TEMP| AD7746_VTSETUP_VTCHOP;
    //AD7746_REG_EXC_SETUP
    txBuf[2] = AD7746_EXCSETUP_EXCDAC | AD7746_EXCSETUP_EXCEN | AD7746_EXCSETUP_EXCLVL_VDD_3_8 ;
    //AD7746_REG_CFG
    txBuf[3] = AD7746_CONF_MODE_CONT_CONV;
    //AD7746_REG_CAPDACA
    txBuf[4] = AD7746_CAPDAC_DACEN | AD7746_CAPDAC_DACP(0x00);
    //AD7746_REG_CAPDACB
    txBuf[5] = AD7746_CAPDAC_DACEN | AD7746_CAPDAC_DACP(0x00);
    //
    i2c_write_n_byte(AD7746_ADDRESS << 1,AD7746_REG_CAP_SETUP, txBuf,6);
}
float AD7747_GetVT(void)
{
    uint32_t temp;
    rxBuf[0] = AD7746_STATUS_RDYVT;
    while(!(rxBuf[0] & AD7746_STATUS_RDYVT))
    {
        i2c_read_n_byte(AD7746_ADDRESS << 1,AD7746_REG_STATUS,rxBuf,1);
    }
    i2c_read_n_byte(AD7746_ADDRESS << 1,AD7746_REG_VT_DATA_HIGH,rxBuf,3);
    temp = ((uint32_t)rxBuf[0] << 16) + ((uint32_t)rxBuf[1] << 8) + rxBuf[0];
    return (float)temp / 2048.00 - 4096.00;
}
float AD7747_GetCAP(void)
{
    int32_t capData = AD7746_STATUS_RDYCAP;

    rxBuf[0] = 0;
    while(!(rxBuf[0] & AD7746_STATUS_RDYCAP))
    {
        i2c_read_n_byte(AD7746_ADDRESS << 1,AD7746_REG_STATUS,rxBuf,1);
    }
    i2c_read_n_byte(AD7746_ADDRESS << 1,AD7746_REG_CAP_DATA_HIGH,rxBuf,3);

    capData = ((uint32_t)rxBuf[0] << 16) + ((uint32_t)rxBuf[1] << 8) + rxBuf[0];
    capData -= 8388607;
    return (float)capData / 8388607.00 * 8.192;
}
int main( void )
{
  char outBuf[64];//base64缓存
  WDTCTL = WDTPW + WDTHOLD;//停止看门狗
  PM5CTL0 &= ~LOCKLPM5;//这个是一定要加的,不然GPIO不能使用
  dco_init();
  i2c_init();//初始化I2C
  AD7747_Init();
  uart_init();
  while(1)
  {
    vt = AD7747_GetVT();
    cap = AD7747_GetCAP();
    sprintf(outBuf,"%.6f\t%.2f",cap,vt);
    uart_tx_string(outBuf);//输出到PC
    uart_tx_string("\r\n");//换行
    delay(1000);
  }
}
void dco_init(void)
{
  // Configure one FRAM waitstate as required by the device datasheet for MCLK
  // operation beyond 8MHz _before_ configuring the clock system.
  FRCTL0 = FRCTLPW | NWAITS_1;

  // Clock System Setup
  CSCTL0_H = CSKEY >> 8;                    // Unlock CS registers
  CSCTL1 = DCORSEL | DCOFSEL_4;             // Set DCO to 16MHz
  CSCTL2 = SELA__VLOCLK | SELS__DCOCLK | SELM__DCOCLK; // Set SMCLK = MCLK = DCO,
                                            // ACLK = VLOCLK
  CSCTL3 = DIVA__1 | DIVS__1 | DIVM__1;     // Set all dividers
  CSCTL0_H = 0;                             // Lock CS registers
}

网友A:
片子虽好,可电容输入范围太小了!应用比较局限

网友B:
还有这种芯片……pF的电容量我用手一摸就出来了

网友C:
东西好,我原先还用这个片子做过一个自动安平系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片子虽好,可电容输入范围太小了!应用比较局限

和它的定位有关  测量液位 接近 和位置这些还是够用的
如果量程能达到几百纳法就更好了
可以直接测量湿度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种芯片……pF的电容量我用手一摸就出来了

隔着玻璃摸都能测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东西好,我原先还用这个片子做过一个自动安平系统呢。

自动安平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自动安平是干什么用的?

用在测量领域,就是让一个平台的承载面一直处在绝对水平的位置,即使平台自身发生倾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在测量领域,就是让一个平台的承载面一直处在绝对水平的位置,即使平台自身发生倾斜。

用电容传感器是怎么实现的?能简单说说原理吗

网友:
相关技术问题,供参考https://ezchina.analog.com/content?query=AD7747

网友:
楼主,我们有成熟的高精度数据采集解决方案,接受定制化需求,精度稳定性可以样品实测,有兴趣可以聊聊,QQ:2049436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