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小只玩运动和环境传感器开发板(X-NUCLEO-IKS01A2)内容汇总

楼主:
 评测时间:9月9日-11月9日

@北方 完成的内容
开发板介绍

开发环境介绍
用Nucleo-STM32L476和MEMS board X-NUCLEO-IKS01A2
编程测试传感器和程序解析
移植IKS01A1例程
[X-NUCLEO-IKS01A2测评]有关蓝牙连接的滑翔机

@皈依 完成的内容

玩一玩IKS01A2——详细的开个箱
玩一玩IKS01A2——stm32f401测试LPS22HB
玩一玩IKS01A2——stm32f401测试LSM6DSL
玩一玩IKS01A2——stm32f401测试HTS221
玩一玩IKS01A2——stm32f401测试之后的“测后感“

@zhjb1 完成的内容
开箱和开发板的观感
基于STM32F410开发板的测试-点亮LED
连接串口黑白LCD测试
设计显示屏幕测试开发板信息
采用STM32CubeExpansion_MEMS1_V4.0.0测试LCD显示3轴加速度
多传感器测量结果实验
LSM303AGR中的磁场传感器测试
LSM303AGR中的磁场传感器补充测试

@kangkls完成的内容
LSM303电子罗盘测试结果

环境检测版的LSM6DSL的器件ID,陀螺,加速度,温度可算读出来了。
环境传感器感受

@ly87802541 完成的内容
暂无

北方,皈依,zhjb1,kangkls,ly87802541

网友:
咱们不说别的,至少先把所有的数据读取出来。把有温度参数的都一块读出来,做个对比,看是否正确,这个思路是否可行,各芯片的温度偏差应该不大吧。我这个偏差大了点,在找问题,其他几位伙伴,可否晒晒

网友:
HTS221           Temperature accuracy: ± 0.5 °C,15 to +40 °C
LPS22HB        Tacc Temperature absolute accuracy T = 0 to 65 °C ±1.5 °C
LSM303AGR      TSDr Temperature sensor output change vs. temp. 1 digit/°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