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电流表的原理及使用方法

楼主:
  钳形电流表是电机运行和维修工作中最常用的测量仪表之一。特别是自该表增加了测量交、直流电压和直流电阻以及电源频率等功能后,其用途则更为广泛。
  一、简介
  钳形电流表简称钳形表。其工作部分主要由一只电磁式电流表和穿心式电流互感器组成。穿心式电流互感器铁心制成活动开口,且成钳形,故名钳形电流表。是一种不需断开电路就可直接测电路交流电流的携带式仪表,在电气检修中使用非常方便,应用相当广泛。
  钳形电流表实物图
  钳形表可以通过转换开关的拨档,改换不同的量程。但拨档时不允许带电进行操作。钳形表一般准确度不高,通常为2.5~5级。为了使用方便,表内还有不同量程的转换开关供测不同等级电流以及测量电压的功能。
  钳形表最初是通过用来测量交流电流的,但是现在万用表有的功能它也都有,可以测量交直流电压、电流、电容容量、二极管、三极管、电阻、温度、频率等(由北京海洋兴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二、结构及原理
  钳形表实质上是由一只电流互感器、钳形扳手和一只整流式磁电系有反作用力仪表所组成。
  交流钳形电流表结构示意图
  (1-电流表;2-电流互感器;3-铁芯;4-手柄,5-二次绕组;6-被测导线;7-量程开关)
  钳型表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一样。初级线圈就是穿过钳型铁芯的导线,相当于1匝的变压器的一次线圈,这是一个升压变压器。二次线圈和测量用的电流表构成二次回路。当导线有交流电流通过时,就是这一匝线圈产生了交变磁场,在二次回路中产生了感应电流,电流的大小和一次电流的比例,相当于一次和二次线圈的匝数的反比。钳型电流表用于测量大电流,如果电流不够大,可以将一次导线在通过钳型表增加圈数,同时将测得的电流数除以圈数。钳形电流表的穿心式电流互感器的副边绕组缠绕在铁心上且与交流电流表相连,它的原边绕组即为穿过互感器中心的被测导线。旋钮实际上是一个量程选择开关,扳手的作用是开合穿心式互感器铁心的可动部分,以便使其钳入被测导线。
  测量电流时,按动扳手,打开钳口,将被测载流导线置于穿心式电流互感器的中间,当被测导线中有交变电流通过时,交流电流的磁通在互感器副边绕组中感应出电流,该电流通过电磁式电流表的线圈,使指针发生偏转,在表盘标度尺上指出被测电流值。
  三、钳形电流表的规格
  钳形表有模拟指针式和数字式两种。标准型的检测范围:交流,直流均在20A到200A或400A左右,也有可以检测到2000A大电流的产品;另有可检测数mA的微小电流的漏电检测产品以及可检测变压器电源,开关转换电源等正弦波以外的非正弦波的真有效值(TRUERMS)的产品。
  四、使用方法(1)测量前要机械调零(2)选择合适的量程,先选大,后选小量程或看铭牌值估算。(3)当使用最小量程测量,其读数还不明显时,可将被测导线绕几匝,匝数要以钳口中央的匝数为准,则读数=指示值×量程/满偏×匝数(4)测量完毕,要将转换开关放在最大量程处。(5)测量时,应使被测导线处在钳口的中央,并使钳口闭合紧密,以减少误差。
  五、注意事项
  (1)被测线路的电压要低于钳表的额定电压。(2)测高压线路电流时,要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站在绝缘垫上。(3)钳口要闭合紧密不能带电换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