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电路分析

楼主:
电路目的应该是在Q2的集电极上产生了一个微小的正弦电流,然后输出到下一级三极管/运放的放大吧。
但是,实际焊出个电路来的话,经常是发现集电极没有电流变化,基本上是4V的电压信号,应该是没有起振。
有时候,能出现小幅度的正弦电流的话,又会出现幅度的振荡加大,而不是很快的在一两个周期内达到目标幅值

哪位大牛给分析分析电路原理,要怎么改善,以达到稳定起振

网友A:
此电路应该是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就是不明白两个电感那一路为什么要插入一个二极管?

网友B:
三点式振荡经典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点式振荡经典电路

clapper oscillator
但是现在就是焊板的时候有问题啊,不知道要怎么解决啊。
整个信号链路是,这个Q2-2N3904的集电极通过一个100pf的电容连接到另一个Q1-2N3904的基极上。
Q1应该是一个射极跟随电路,然后再通过一个100nf的电容,接到一个运放LT6502的同相端进入6倍的放大。

通过查看最后的输出信号发现,会有周期性的信号幅度不够的情况,如下图这种,

大概几ms就会有一次,就是在正常的幅度振荡过程中,突然就会像是重新开始振荡一样,幅度一下就又从0开始。
现在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修改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应该是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就是不明白两个电感那一路为什么要插入一个二极管?

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虽然电路不是这一个,但是也是这种类型的,发现加了二极管好像还更麻烦,振荡幅度还有波动,真是搞不懂。用的1SS400T1G的话,是快速反向关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lapper oscillator
但是现在就是焊板的时候有问题啊,不知道要怎么解决啊。
整个信号链路是,这个Q2-2 ...

初步分析应该是哪个二极管引起的,原因是二极管引起振荡电流的不对称,在C7上形成直流压降,最后影响晶体管的工作点。建议将二极管短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分析应该是哪个二极管引起的,原因是二极管引起振荡电流的不对称,在C7上形成直流压降,最后影响晶体 ...

有拆掉过那个二极管,好像没有啥变化的。

这个电路的目的应该是通过C14的电容值变化来影响输出的振荡信号的频率,以达到检测C14值。
如果没有接这个C14的话,振荡的幅度就没什么问题,整个电路输出大概2.7M的正弦波。

这个C14是个“模拟的电容”,是用两块金属极板加陶瓷体组装的,实际应用应该是检测两块极板间的微小间距的,大概是在0~3cm的一个间距。

出现振幅问题是在接上了这个C14之后出现的,不接的话,示波器没有检测到振幅有问题。但是呢,就是经常不起振,没有信号输出,在Q2的集电极上就是个4V多的直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分析应该是哪个二极管引起的,原因是二极管引起振荡电流的不对称,在C7上形成直流压降,最后影响晶体 ...

是不是因为,接入的那个C14后,导致了原来的谐振失调了,需要再次经历起振状态?
刚用multisim仿真了下,发现改变C14值时,好像输出就是会有这么个过程的。感觉是不是那个C13的22pf太小了?但如果加大的话,好像又会影响C14的测量精度吧,也就是C14的变化反应在输出频率上应该就不太灵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分析应该是哪个二极管引起的,原因是二极管引起振荡电流的不对称,在C7上形成直流压降,最后影响晶体 ...

黄色框中的放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