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发送16位数据为什么是反的

楼主:
如题,我将ADC采到的数据存入16位数组中,然后串口依次发送字节,可是发送得到的数据是反的,比如0x0FFF,收到的两个
字节就是0xFF, 0x0F。这给我写上位机处理数据造成了困扰,这是不是大小端的问题,上位机如果直接用16位数组直接存储就可以了

网友:
你自己把发送顺序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A:
按顺序存入你的16位数组里面,就会正确还原,我们常用的都是小端模式,低字节占据低地址,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只是你肉眼看上去是反的,但这就是在内存中的顺序

网友:
先发高位字节,再发低位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顺序存入你的16位数组里面,就会正确还原,我们常用的都是小端模式,低字节占据低地址,这个根本不是问题 ...

我也是这么想的,否则就有点麻烦了,现在单片机里就是存的16位数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