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标准库里哪些好玩的东西】简单的strlen()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楼主:
相信strlen()这个函数大家都很熟悉,仅次于printf;然而,在我以前的观点里,我会把这个函数

strcpy
strcmp
strcat

等函数归为一类,就是,认为,它们是 给 字符串 用的。
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会犯一些经验性的错误。

以前,我曾经看到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例如数组为
a={0xAB,0x33,0x64,0x14,0xAB,0x00,0x5C,0x64,0x14,0xAB,0x00,0x5C,0x64,0x14,0xAB,0x00,0x5C,0x00,0x55}去除之后变为
b={0xAB,0x33,0x64,0x14,0xAB,0x5C,0x64,0x14,0xAB,0x5C,0x64,0x14,0xAB,0x5C,0x00,0x55},哪位高手帮我实现一下,多谢了
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很无聊。
其实主要是,我也没想到什么特别的方法。

但是我刚刚突然想起这个问题,于是,我发现其实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不需要 if-for 可以完成的办法。
当然,不是 while-if啊.....

我的方法,小tip:strlen

希望还能看到更好玩的办法。

PS:这个问题,和以往我的问题不一样,它既不是来自我自己,更不是我为了说某个语法点瞎编出来的。
过几天,看回帖,有效回帖数超过8,我就公布这个问题的来源。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辛昕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strlen内部不还是调用循环了

网友:
教主,沙发我占了,看你究竟有啥点子

网友B:
教主大哥,我来顶贴了。

网友:
倒数第二个00是要保留的是吗?题意是什么?

网友C:
看半天没搞明白要干啥,看来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

网友D:
我擦 只去掉前面的0x00 最后一个0x00留下?还是说之后的都留下?这个题好难审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rlen内部不还是调用循环了

素啊素啊
管它是不是呢?
反正不是自己写就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素啊素啊
管它是不是呢?
反正不是自己写就行啊~~

你把题目说清楚了再走

网友:
没看明白要干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把题目说清楚了再走

例如数组为a={0xAB,0x33,0x64,0x14,0xAB,0x00,0x5C,0x64,0x14,0xAB,0x00,0x5C,0x64,0x14,0xAB,0x00,0x5C,0x00,0x55}去除之后变为b={0xAB,0x33,0x64,0x14,0xAB,0x5C,0x64,0x14,0xAB,0x5C,0x64,0x14,0xAB,0x5C,0x00,0x55},哪位高手帮我实现一下,多谢了

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擦 只去掉前面的0x00 最后一个0x00留下?还是说之后的都留下?这个题好难审题啊

把一个数组里的所有0x00都去掉。有这么难理解嘛,尼玛.....

网友:
诶,我的错....没仔细看那货给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例如数组为a={0xAB,0x33,0x64,0x14,0xAB,0x00,0x5C,0x64,0x14,0xAB,0x00,0x5C,0x64,0x14,0xAB,0x00,0x5C, ...

我看不懂题目,解决不了。。晚安。。

网友:
去除0x00……
一直说去除之后,也不知道让去除什么。
本来以为是去除0x00了,结果发现最后一个没有去,以为自己理解错了。结果是楼主自己写错了,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去除0x00……
一直说去除之后,也不知道让去除什么。
本来以为是去除0x00了,结果发现最后一个没有去,以 ...

看新帖,看新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主大哥,我来顶贴了。

别,别乱叫大哥。
丫的,几年前我出幻觉那出,还和你有关系,别以为换了个头像我就认不出你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半天没搞明白要干啥,看来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

看新帖,看新帖

网友:
明天,明天,我在新帖,把这个东西,我的做法,贴出来~~

网友H:
strlen函数的源码如下:
size_t (strlen)(const char *s)
        {        /* find length of s[] */
        const char *sc;
        for (sc = s; *sc != '\0'; ++sc);
        return (sc - s);
}

实现方法是判断‘\0’的位置,也就是0x00的位置,所以我想可以先把a复制到b,然后通过不断调用strlen来找到0x00的位置,然后删除掉0x00,但是我暂时没想到如何终止判断,而且似乎不断调用strlen这一过程还是会用到循环,另外找到一个0x00之后,要删除的话我暂时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把后面的数据往前移,或者是把0x00后面的内容作为字符串copy到0x00的位置,但是这样同样无法避免找到a中最后一个0x00之后,无法中止循环,还是会继续往后面去找,除非已知a数组的长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H:
strlen函数的源码如下:
size_t (strlen)(const char *s)
        {        /* find length of s ...

看了下新帖里的一个回复,突然明白了,可以用sizeof获取原数组的长度,这样就不用考虑最后一个0x00找到之后还继续往后找的情况了,唉,这都想不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看了下新帖里的一个回复,突然明白了,可以用sizeof获取原数组的长度,这样就不用考虑最后一个0x00找到之 ...

额,弱弱表示一下,sizeof不失为一个很聪明的方法。
但是,对于以地址形式传递数组的时候。
这招就失效了。

所以这个有失效的风险。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void data_cleaning(unsigned char* data, int length ){

    unsigned char* abc = data;
    int total_length = length;
    int i = 0;
    int temp_length = 0;
    int j = 0;

    for(i=0; i<=total_length; i+=temp_length ){
        temp_length = strlen(abc);

        for(j=0; j<temp_length; j++) {
            printf("%2x ", abc[j]);
        }

        temp_length = strlen(abc)+1;
        abc += temp_length;

    }
}

int main(){

    int m = 0;
    unsigned char a[] = {0x00,0xAC,0x33,0x64,0x14,0xAB,0x00,0x80,0x64,0x14,0xAB,0x00,0x5C,0x64,0x14,0xAB,0x00,0x5C,0x00,0x55};

    for(m=0; m<19; m++) {
        printf("%2x ", a[m]);
    }
    printf("\n");

    data_cleaning( a, sizeof(a) );

    return 0;
}

专门在数组的头和尾部加了0x00,检验下边界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额,弱弱表示一下,sizeof不失为一个很聪明的方法。
但是,对于以地址形式传递数组的时候。
这招就失效 ...

用sizeof把最初的数组长度测出来,作为参数一起传给处理函数,这样函数就知道自己要处理的范围,就不会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include

void data_cleaning(unsigned char* data, int length ){

...

你自己也看到了,输出结果是不正确的,结尾多了些内容,而这些内容就是你数组越界访问到的,strlen要求参数以0作为约定的结尾,然而这个数组的末尾并不能保证是0,所以最后一次求值就是不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也看到了,输出结果是不正确的,结尾多了些内容,而这些内容就是你数组越界访问到的,strlen要求参 ...

恩恩,必须结合原数组的总长度做越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