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积分为负的,是什么情况?

楼主:
请教,如何赚积分?
尝试回复帖子,积分没有变化。
而且参与【阅读并了解是德科技示波器、校准服务精彩专题,答题赢好礼!活动颁奖啦!】活动,中奖并不能回复,郁闷。。

网友:
干坏事了?

网友A:
干坏事,也不至于-2分吧

网友B:
发过垃圾帖子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坏事,也不至于-2分吧

你查看一下你的积分记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过垃圾帖子呗

总共就回复过别人帖子6次,发过这一次主题帖。
其中6次,还有5次是刚刚回复的

网友A:
查了一下积分奖惩以及清零,都是空记录。
这个是系统消息。
就在刚刚,发了个帖子之后,积分就不为-2了,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积分奖惩以及清零,都是空记录。
这个是系统消息。
就在刚刚,发了个帖子之后,积分就不为-2 ...

恭喜你过关了

网友:
不明白是什么情况?
郁闷

网友:
难道就因为这个删除?

文不对题?

网友C:
是这样,之前有个bug可以让新注册账号积分变成负数,因为新注册账号积分为0,如果你连续回复无意义内容被删除(如“。。。。。。”)就会倒扣积分。
现在我们已经修好了这个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之前有个bug可以让新注册账号积分变成负数,因为新注册账号积分为0,如果你连续回复无意义内容被删 ...

好吧

网友:
估计应该是被删除了帖子  扣了积分  而扣除的积分大于你所拥有的积分  那么你的积分扣除后当然就是负数啦  以后发帖注意就是

网友:
哈哈 恭喜你 从大牢里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