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先插手机还是先插电源?

楼主:
管管有好几次在手机充电的时候先把手机跟充电线接起来然后接电源,电源插座起了小火花,后来管管改成先把充电线插到插座上,然后再插手机,好像到目前为止就没发现有小火花出现了。
至于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管管并不了解~~我们的网友有了解的么??快来给管管科普科普把~

手机充电到底是应该先插手机还是先插电源呢?

手机充满电之后应又该先拔手机还是先拔电源呢?

网友们你们平时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
充电 先插电源
充满 先拔手机

网友:
一般没有什么影响,严格说要搞清楚的话,看充电器做的是否规范,上电瞬间对电池有无电压冲击脉冲。
套用穿脱法则即使有影响也可以消除,即,充电,先插电源后插手机,充满,先拔手机后拔电源。

网友:
版主说得对,瞬间对电池有无电压冲击脉冲是关键,可是手机充电器插头很多设计的不健全,能省就省了,降成本。我一般看拔哪个方便就先拔哪个

网友:
没有刻意测过相关的波形。我一般充电后插电源,断电先拔电源,这样避免不充电时,充电器还在工作。

网友:
手机是领导,所以“晚到先走”。通常的充电器多是开关电源的,一般不怎么考虑灭弧的问题,所以在通电的瞬间由于电源的冲量较高自感电动势很大造成了电弧,就是看到的火花,通常的电源在启振后都需要一定的稳定时间,这一时间段的电压情况较复杂,因方案不同而不同,通常在负载端都有一定的稳压措施,一般不会造成损害,但是也会给负载造成一定的冲击,所以最好是等电源稳定后接入负载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