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震荡电路检测电容变化的问题

楼主:
当计数器输出一个高电平的时候,此时MOS管开启,由运放构成的方波发生电路停止震荡,于是整个电路就死掉了,尝试了在MOS管1,2脚处接一个划变电阻R分压,让MOS管的Vgs降下来,处在截止区或者放大区,此时系统能工作,调节R,发现影响电容充电时间,放电时间好像没有改变,在调节R的过程中,MOS管3脚的波形由三角波,变为直流,然后直流逐渐减小为0,可以理解为MOS管在逐渐打开,当完全打开时,MOS管2,3相当于短接(导通电阻3.8欧姆),但是从三角波变为直流,然后直流在管子逐渐开启的过程中,慢慢变小,这个两个过程当中,三角波变直流要怎么理解?(OUT1和OUT2是输出到单片机的,对这个硬件电路的工作是没有影响的)
同样的电路为什么另一个人做的可以让整个电路工作起来
第二张图片为测试另一块板的波形,可以分析电容放电是在瞬间完成的,为什么我的达不到这个效果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但是从三角波变为直流,然后直流在管子逐渐开启的过程中,慢慢变小,这个两个过程当中,三角波变直流要怎么理解?”
MOS管稍微开启,其漏极电流即可大于方波发生电路中运放输出端经R12对电容C27和待测电容Cx的充电电流(注意R19仅10欧)。

网友A:
“同样的电路为什么另一个人做的可以让整个电路工作起来”
电路是同样的,管子参数可未必是同样的。由于器件参数的分散性,管子参数可能相差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电路为什么另一个人做的可以让整个电路工作起来”
电路是同样的,管子参数可未必是同样的。由于器 ...

是的,这个问题有考虑到,开始不是相同的管子,但是参数基本接近,还是不行,后来买了相同的管子,效果一样,不知道是靠什么让这个电路稳定工作,MOS管的就三种工作状态,但是我尝试让MOS管工作在这三个区域内,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问题有考虑到,开始不是相同的管子,但是参数基本接近,还是不行,后来买了相同的管子,效果一 ...

任何电路都是根据某种目的而设计的,从首帖电路看不出此电路中MOS管能够实现“检测电容变化”这个目的。
如果是要测量电容Cx大小,那么只需要运放构成弛张振荡器。先不接Cx,用单片机测量振荡频率,再接入Cx,单片机再测一次振荡频率。从两次振荡频率,可以推出电容Cx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电路都是根据某种目的而设计的,从首帖电路看不出此电路中MOS管能够实现“检测电容变化”这个目的。
...

是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无非在单片机上再增加一个IO用来控制MOS管的开关,不需要检测的时候就把IO输出拉高,管子开启,震荡消失,需要检测的时候就拉低,但是受限于单片机IO口的问题,这个方案没用,而且别人用两个IO的确实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