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IFO程序编译通过后,使用Modelsim仿真报错

楼主:
最近在学习Altera的FPGA,参照《你好 FPGA》的书中例程,写了一个16输入,16输出的异步FIFO。编译和仿真都能通过。但是我将输出改为8位,输入16位,其他条件不变后,编译能通过,RTL也正常,但是调用仿真就出错,将程序贴出,希望得到前辈们的帮助。

FIFO.qar

17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0

网友A:
报错的是实例化的时候多了一个port

网友B:
端口连接过多。应该是13个,实际发现14个。eccstatus,这个端口在那个模块中没有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报错的是实例化的时候多了一个port

哦哦~ 我后来也是注释掉了多出来的一个PORT
是不是新的prime版本的ip核更新了,然后modelsim的仿真文件还没有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端口连接过多。应该是13个,实际发现14个。eccstatus,这个端口在那个模块中没有找到。

这是是quartus prime自动生成的FIFO.V文件,是不是modelsim还没跟上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哦~ 我后来也是注释掉了多出来的一个PORT
是不是新的prime版本的ip核更新了,然后modelsim的仿真文件 ...

应该不是,你可以看下fifo的源文件

网友:
直接看所调用的FIFO文件,这是库文件,跟modelsim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