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RC积分电路及原理分析

楼主:
电阻R和电容C串联接入输入信号VI,由电容C输出信号V0,当RC (τ)数值与输入方波宽度tW之间满足:τ>>tW (一般至少为10倍以上),这种电路称为积分电路

在电容C两端(输出端)得到锯齿波电压,如图6所示:

1)  t=t1 时

      Vi由0->Vm,因为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此时Vo=Vc=0;

2)  t1

      电容开始充电,Vc按照指数规律上升,Vi = Vc + VR.  由于τ>>tw,  电容充电非常缓慢.

3)  t=t2 时

      VI由Vm→0,相当于输入端被短路,电容原先充有左正右负电 压VI(VI>tW,即充电时间很长,使得充电电压未来得及充到Vm最大电压,就开始放电了)经R缓慢放电,VO(VC)按指数规律下降。

这样,输出信号就是锯齿波,近似为三角形波,τ>>tW是本电路必要条件,因为他是在方波到来期间,电容只是缓慢充电,VC还未上升到Vm时,方波就消失,电容 开始放电,以免电容电压出现一个稳定电压值,而且τ越大,锯齿波越接近三角波。输出波形是对输入波形积分运算的结果,他是突出输入信号的直流及缓变分量,降低输入信号的变化量。这样的积分电路配合施密斯触发器的应用便可以得到标准矩形波的延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