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振荡电路 双三极管多谐振荡器

楼主:
1.      应用:
有些产品中,特别是嵌入式产品,经常会用到LED指示灯闪烁等,通常的做法是使用GPIO脚用软件的方法延时控制闪烁(会占用CPU的时间,当然也可以用定时器输出,不占CPU时间),本例采用硬件方法,不占用CPU时间,只需上电,断电,几乎不增加成本,非常容易使用,可应用性强,也可稍作修改,作用将更大。
2.      电路分析(双三极管多谐振荡器):
参考图

图(Mutilsim仿真软件调试通过)
利用两只三极管(或是同型号一模一样),在导通、截止时间(通电量)都会有很小误差,形成的一个时间差,使之Q1,Q2交替导通、截止对方。这样在OUT A,OUT B端输出固定频率的矩形波,LED1,LED2被交替点亮。
假设Q1导通时间稍快一些,上电瞬间(三极管速度比较快),C1、C2等同是断开的,此时R1,R2偏置电阻分别加在Q1的集电极和基极,处于反偏(Vce>0.7V),Q1导通,导通后,C1等同接地,进行充电,C1产生电流,瞬间,造成Q2截止,同时也使C2放电,很快C1充电后,等同又断开了,此时偏置电阻R4,R3分别再次加在了Q2的集电极和基极,处于反偏(Vce>0.7V),Q2又导通,反之Q2的导通由于C2又将进行充电,又将造成Q1的截止,C2的充电后又恢复Q1的导通,再次造成Q2的截止,如此不断两个三极管循环往复,便形成了自激振荡。
3.本电路的特点:
适合产生低频振荡,矩形波,能同时产生两个相同或不同频率,由C1,C2的容量大小决定(波形的改善:可以同单稳态电路,采用校正二极管电路)。相比LC振荡更简单,LC产生的是正弦波,能产生很高的频率,再经放大,反馈,再反馈,放大,不断循环重复,形成稳定振荡。调整后也可以输出矩形波。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二三极管,MOS管/TVS管/晶振等。
原厂直供,货真价实,量大从优。
欢迎QQ271435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