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想问一下什么是照度?与亮度怎么区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光照强度是指单位面积上所接受可见光的光通量。简称照度[1]  ,单位勒克斯(Lux或Lx)。

亮度是指发光体(反光体)表面发光(反光)强弱的物理量。人眼从一个方向观察光源,在这个方向上的光强与人眼所“见到”的光源面积之比,定义为该光源单位的亮度,即单位投影面积上的发光强度。亮度的单位是坎德拉/平方米(cd/m2)。

一个是单位面积接收到的光通量,一个是发光的强弱。

网友:
这里只说一下怎样区分
照度就是我这个地方得到多少光,是获得多少光,
亮度是看上这里有多亮,是看上去有多少光,多亮。
即:照度和被照物是无关的,而亮度是和被照物有关
比如,把手放到光下,手心和手背就不一样亮,手心亮一点,手背就黯淡一点,其实得到的光是一样的,这是亮度,亮度与反射率有关,

网友:
下面示意图最能反应亮度和照度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