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系统中弱电部分用万用表测量,那走功率的强电部分有 ...

楼主(2017-09-26):
驱动系统中弱电部分用万用表测量,那走功率的强电部分有没有特别的工具测量?
驱动系统中弱电部分用万用表测量,那走功率的强电部分有没有特别的工具测量?比如功率变换器部分

网友:
强电部分仍然是使用电压表、电流表等等测量。但需要注意测量尽量减少对电路工作的影响,测量仪器是否允许进行当时工作情况下的测量。
电气测量是相当复杂的,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处理,在短短的帖子里面没办法说清楚。
万用表不过是把电压表、电流表等等组合到一起,方便使用而已。

网友A:
示波器会用的挺多,带不同探头,如差分探头,高压探头,电流探头等用在不同的场合。还有钳形表什么的,说到底也是测量电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