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反馈i电容

楼主:
各位老师,这是我设计的放大电路,请问PCB布局时反馈电容C6,电阻R4,R5应该靠近运放PA85哪个引脚,引脚1还是引脚5?

网友A:
一般是靠近运放反向输入端

网友:
这个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靠近运放反向输入端

好的,谢谢您

网友B:
跟引脚没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引脚没关系吗

不太清楚,不就是印制线长点短点么?高频??还是?

网友:
同意靠近运放反向输入端 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