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配件角度说说山地车和公路车的异同

楼主:
以下内容转自本人的blog, 两年前写的了。
从配件角度说说山地车和公路车的异同

      山地车,大致定位是适合山地等复杂地形骑行的自行车;公路车么,就是适合路面条件好的道路骑行的自行车了。前者侧重适应性强,可以越野,而后者侧重竞速。大众认为的“赛车”可以粗浅地划分为这两种类型,虽然从运动类型还可以细分,此外还有兼有两者特点的旅行车、休闲车等等。断定一辆车是不是纯粹的山地或者公路没有太大的意义,选择用所谓山地车还是公路车的零件混搭出一辆更符合自己需要的车也未尝不可。      从SHIMANO这样的零件商的产品系列里,已经给许多零件划分了类型:MTB还是Road. 这样公路车用公路配件,山地车用山地配件是很自然的事情。乱搭配可能会出问题,本人试图从配件角度浅析一下这两类配件的差异以及原因。究竟山地车和公路车的差别都在什么地方,我打算从以下几个部分说说。
     1. 车架几何
     这是一眼就能看出山地车和公路车差别的地方。首先是公路车头管低,因此也车把相对较低,骑行的时候身体更加前倾。而且公路车标准配置是弯把,这样手的把位可以更低。下面这个图是自行车车架结构的示意图,其中A长度标示的是立管长度,就是常说的车架是多少寸的。立管长度一样的山地车架和公路车架,其它的尺寸还是有所差别。比如公路车的中轴到后轴距离(图中F)会短一些。由于山地车普遍配置前减震,这种前叉较长,前轮到车架的距离很大,头管高也是必然的。倘若想将减震前叉换成硬叉,必须选用长度接近的,否则整个车架的倾斜角度就改变了。山地车架换装公路前叉,基本上不可以。

     2. 轮组

     在29ER山地车流行之前, 山地轮组等同于26轮组,公路轮组等同于700c轮组。明显的,公路轮圈直径更大。此外,由于山地车配置宽胎,公路车配置窄胎,整个轮子直径的差距有所缩小。26系列车胎和700c系列车胎是完全不兼容的,因为圈都不一样大嘛,前者有26x1.5, 26x1.75, 26x1.95这样的规格,而后者是700x23c, 700x25c, 700x28c等规格。700c轮组似乎在欧洲自行车里用得很多,旅行车使用的宽胎不一定能装到公路车上,因为宽度或者轮子直径大了可能碰到车架。
     山地车架能否装公路轮组?从轮圈来说问题不大,因为山地车整个轮子外缘到车架的距离留的余量比较多,换用700c轮组还不至于碰到。但是连带的问题是有的:原来是V刹或者吊线闸的话,因为轮圈的位置改变了就不能使用了,只有碟刹可以避开这个问题。还有个问题是公路车后花鼓是130mm宽度,山地车一般是135mm,两边各加2.5mm垫圈是可以(不过还有个chainline的问题,后面说),或者花鼓也换,重新编辐条。
     公路车架装山地轮组呢?如果用窄胎可以确保不碰车架的话是能装上的。同样的道理,除非是碟刹,才可以这么换。后花鼓也必须换成130mm的。山地改700c跑马路还说得过去,公路这么改,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用途啊。
     3. 刹车系统
     刚说轮组说到了刹车的问题。V刹和碟刹在山地车上用得最普遍,碟刹在公路车上也有出现,V刹在平把公路车上也被使用,但公路车标准配置还是叫夹器——或者叫C刹、钳形闸。夹器的开口小,只适合轮胎截面积比较小的轮组使用,因此山地车不使用夹器。一般的城市车,还有老式自行车上也可以见到夹器,不过那种的夹器的臂长和公路车还不一样,不能混用。公路车架如果设计是带V刹座的话,倒是和山地车的V刹通用的。
    刹车系统除了闸本身,还有刹把。夹器和V刹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拉线伸缩量对应刹车皮的位移比例不同,这是闸的构造(杠杆结构)不同决定了的。所以对应的刹把的拉线比是不同的。如果将公路的夹器简单替换成V刹的话,就会出现刹车力度过大而灵活性不足的问题;若用V刹的刹把控制公路的夹器,就会有刹车力度不足的问题了。V刹和(线拉)碟刹大概可以通用一种刹把,我没听说过有什么不兼容。夹器除了用公路手变(刹把和变速杆一体, 弯把用)外,还可以用古老的悬臂闸(吊刹)配套的刹把,以及便宜的城市车、死飞车用的刹把。SHIMANO的平把公路刹把有两种拉线比模式,可以分别适应V刹和夹器。其实在V刹广泛使用之前,更早的山地车配置的是悬臂闸,刹把和夹器兼容,如果要换成V刹,还需要一个Power modulator来让刹车力度变软。
      补充一点:公路手变用的刹车线头还和普通的不一样。JW的线管套装里面刹车线则是双头的,可自选一端当头。    4. 传动系统
     传动系统是比较容易被“升级”的地方,也就是SHIMANO指的“套件"了。公路套件还是山地套件,几乎是两个分支了,除了链条、中轴是公用的。挨个儿说吧:
    (1) 牙盘。很明显的差别,基本上,山地牙盘最大44T, 最小22T;而公路牙盘最大53T,最小30T。山地3x9速配置的牙盘都是44-32-22这样的了,更早3x8速则有42-34-24,以及42-32-22的。至于大盘是48T的那种,虽然归在山地套件里面,其实是给旅行车用的。公路牙盘常见有 53-39, 53-39, 50-34的双盘,以及 52-39-30的三盘。山地和公路的牙盘盘片也是不兼容的,因为山地使用4爪, BCD104的曲柄,而公路使用5爪,BCD110的曲柄,规格不同,牙盘上的孔不同。其实齿数多少可以根据个人习惯和需要选择,公路就一定要大齿比吗?公路车用山地牙盘可否?这里还有一个chainline的问题:SHIMANO山地牙盘(3盘)的chainline已经进化到50mm了,而公路牙盘的chainline双盘是43.5mm, 三盘是45mm. 倘若在公路车上装山地牙盘,带来的后果就是牙盘向外侧移动了5mm,这会使后变速使用内侧飞轮时,链条倾斜更严重。反过来,在山地车上使用公路牙盘,则对外侧飞轮不是那么友好了,当然问题并不那么严重。额外要注意的是,牙盘左移后是否有链条碰到车架的问题——因为山地车架的管比较粗大。
    (2) 中轴。中轴是和牙盘配合使用的,山地和公路在这里形成统一了。低档的方孔中轴有许多长度可以选择,可以用来调整牙盘的chainline,这是低档的福利。花键中轴可选的长度很有限,应该按照牙盘手册选用对应的中轴,顶多有2.5mm的chainline改变。一体牙盘的中轴规格就定死了,没花样可以玩。
   (3) 前拨。前拨是和牙盘配合使用的,按照手册来吧,同样规格的牙盘,前拨可以通用。山地最大盘44T的前拨和最大盘42T的前拨是不一样的,公路三盘的前拨和双盘的是不一样的。混搭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需要自己去实践了。我把48T旅行车牙盘的前拨用在50T公路三盘上,也能顺利变速。前拨这东西吧,不变速操作的时候对传动系统丝毫不影响的。安装前拨还要注意车架立管的直径,需要和前拨夹环口径一致。公路前拨还有直装式的,需要车架带安装位。
   (4) 飞轮。典型的山地飞轮范围是11-32T,典型公路飞轮11-25T,其实也就是齿数排列的区别了,并没有截然的界限。我本人喜欢齿数密的飞轮,8速山地系统也用了13-26T的公路飞轮,因为13T都很少用,11T就是没机会用了——跑不了那么快;32T也用不到,没有大坡要爬。
   (5) 后拨。后拨是和飞轮、牙盘搭配的,只要注意适用的最大最小飞轮齿数,前牙盘齿数差,和总的齿容满足了,不必纠结是什么公路还是山地。当然,最合适的搭配,也就是套件里面指定的搭配,性能会更好一些。
   (6) 花鼓。其实应该叫轮毂,俗称误传就成花鼓了。花鼓的孔数需要和车圈一致,等于辐条数。花鼓的开档——就是左右锁紧螺丝最外侧的距离,是需要和车架一致的。公路车和山地车的前花鼓都是100mm开档,但后花鼓就不同了,山地车为135mm, 公路车则130mm。这5mm的差异产生后果就是山地车飞轮的chainline比公路车飞轮要多2.5mm.
   (7) 链条。链条不分公路还是山地。
  整个传动系统看来,其实就是车架决定了后花鼓,随之而定的是飞轮的chainline, 然后就需要牙盘的一个合理chainline. 其它部件都是随之而定了。   5. 车把组件
   这是一辆车可以个性化的地方。公路车也可以安装平把,山地车要改成弯把也不是不可以,注意前面提到过的刹车把选择问题。变速控制杆是通用的,只要装得上,可以不管是山地还是公路配件。

网友:
骑车也是个不错的运动。

网友:
那楼主是骑山地还是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