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从一个设计想法到产品出来,经过的开发路程是怎样的?
Little_Liberty
Little_Liberty

网友A(2017-09-26):
从一个设计想法到产品出来,经过的开发路程是怎样的?
步骤如下:1.功能需求以及实现方法;
2.硬件原理图设计(设计中该如何进行?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3.在硬件设计同时,软件同时在板卡进行调试,等pcb到了再进行联调;
4.功能确认,pcb确认,最终发布。
我是做硬件的,还在学习中,对fpga的硬件电路设计还有很多不明白的,比如:bank分配,功能的实现需要连接哪些io,
这些是不是都是需要通过fpga的数据手册进行选择和设计?

网友B:
没有这么简单

网友B:
需求与标准等输入,然后经过评审后,才能输出,没有评审,你的假想的功能并不一定能实现,硬件认为自己能实现的,却不会去想软件能不能实现,软件实现的难道。

网友:
2.硬件原理图设计(设计中该如何进行?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主要供电方式,功能实现的原理方案比如,可能有多个方案,
还是依据1.功能需求以及实现方法,一旦实现的方法确定,硬件原理实现就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