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16A 插座线遇到难题

楼主:
新买的热水器最大功率是3000W,安装说明上要求必须是16A插座,卫生间插座都是10A的

打电话联系上门安装,人家说我这个电路不符合安装条件,需要找物业修改电路之后才能装。我这是老房子,物业基本是摆设,联系物业后,物业告诉我把热水器插头换成普通10A的就行了,进户线都是6平方的,线没问题……

回家想想还是自己搞吧,这是卫生间热水器附近唯一一个插座

因为还想插一个500W左右的洗衣机,就买了一个10A转16A的2插位插座做转接
插座到手发现插座线是1.5平方毫米的而热水器说明书上要求电线最小要2.5平方毫米

电线上有参数,插座背面显示最大承载是4000W

查了规范国标GB4706.1-1992/1998电线负载电流值部分 室温500伏电压下铜芯线承担负载
1.5平方毫米——22A
2.5平方毫米——30A 根据P=U×I=220V×22A=4840W  即1.5平方毫米最大承载负载
算出2.5平方毫米最大承载是6600W

根据上面计算得出即使是1.5平方毫米的插座线如果不虚标完全能够承受住热水器(3000W)+洗衣机(500W) ,可为什么热水器偏让用2.5平方毫米的线呢?

上看啰嗦了一堆,下面才是正题:

为了安全,就想着把插座线替换成2.5平方毫米的,也省着退货更换耽误时间了。在家里找了一圈没找到可替换的线,打电话求助我爸,他让朋友顺路给我带来下图这样的线,说这种线能承受超过5000W,让我自己配成3根零线、火线、地线替换插排里的线

参数依然不懂,难道是0.3平方的?这么细竟然还是电缆,用火烧感觉是阻燃材料的

和1.5平方的铜线比一下,很单薄

打开是这样的七根线
大家了解这种线吗?真的可以替换16A 插座上的线?

网友A:
这样改会有隐患,建议换一个功率小一点的电器

网友B:
就这个线……大表哥,这线不行的!你这个是屏蔽线,你这个2.5是外圈2.5不是线径2.5吧。用屏蔽层当导线估计能扛的住,但是屏蔽层外皮绝缘就不好说了。就这里面的几根细线,必烧……最大承载也不是谁都敢用的,为安全还得留余量,还有就是热水器公司肯定会推荐更高一点,他不敢装是怕担责任,实际上直接用也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会有隐患,建议换一个功率小一点的电器

已经买了,不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线……大表哥,这线不行的!你这个是屏蔽线,你这个2.5是外圈2.5不是线径2.5吧。用屏蔽层当导线估计 ...

我看插座背面最大承载是4000W,直接用一个3000W的按理说没什么,就是担心家里没人的时候发生意外,所以才想着换线。如果不行我就去买点线吧

网友:
别搞七搞八了,买个三孔16A 的插座,把五孔换掉吧,安全点

网友C:
电缆电流不仅和导线粗细有关,还和材质、线长有关

电热水器说要求2.5平方以上的主线,主要指的是主线,即墙里面预埋的线。对于正规一点的建造商,现在一般室内插座线缆用的至少2.5mm2单股铜芯线(3根), 新建楼房可能是4mm2 ,要求高一点的甚至是 6 mm2 (空调、电热水器、、、等),这个线从室内配电箱到用电器可能有十几米甚至几十米,线阻相对较大,而且因为是预埋,后期不易更换, 所以要求比较高

再说插座,因为插座线缆一般比较短,常用1.8m、3m,5m、8m都算长的,这种扩展插座因为经常移动,柔软性有要求,一般用的是多股铜线。其实同样1.5平方的导线,单股铜线的载流能力差不多是多股铜线的1.5倍,但是单股铜线柔韧性太差,所以一般用在固定线路,比如前面提到的墙体预埋线路

所以,不用想太多,既然16A的插座已经有了,导线电流也够,买个10A的公牛插头装上,往墙上的插座一插就行了。。。

图中老爷子推荐的导线应该不是电力线路用的(电力线指的是220V交流),先不说粗细,可能绝缘等级等级都不够,用到热水器上肯定有安全隐患

网友D:
最后那幅照片里面的线是外面有金属丝网的屏蔽线,弱电信号使用,根本不能用在功率这么大的电路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缆电流不仅和导线粗细有关,还和材质、线长有关

电热水器说要求2.5平方以上的主线,主要指的是主线, ...

那个银色的线上面写的是特种电缆,看来只是防拉扯了
我现在是这样接的,只是没插热水器,因为还没安装好,所以犹豫这个1.5平方的线有点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那幅照片里面的线是外面有金属丝网的屏蔽线,弱电信号使用,根本不能用在功率这么大的电路中。

嗯,看来我需要单独去买一根线更换插座线了

网友E:
看来楼主不是电工出身啊。
依220V家用交流电计算,单根铜线线芯,
每平(1平方米毫米)可承载6A电流,
(经验值,具体要看使用环境,以及铜线质量),
考虑到铜线的质量、散热,电流的趋肤效应等,
一般要求每平的承载电流不大于5A,
现在新房施工,10A标准都是使用2.5平的硬铜线,
16A都是使用4平硬铜线,都是按每平4A计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不是电工出身啊。
依220V家用交流电计算,单根铜线线芯,
每平(1平方米毫米)可承载6A电 ...

嗯,我这是老房子,但是墙里的预埋线都是6平的

热水器安装说明上让用16A插座,我是想用2位插座转接下,这样还能插一个洗衣机

只是转接插座背面写着能承载4000W,插座线却是1.5平,让我很犹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我这是老房子,但是墙里的预埋线都是6平的

热水器安装说明上让用16A插座,我是想用2位插座转接下 ...

换个好点的接线板吧,经常用的东西别差这点钱里面的触点铜片不好,换线也没用,还是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好点的接线板吧,经常用的东西别差这点钱里面的触点铜片不好,换线也没用,还是容易烧。

40块钱买的10A转16A,是看评论说比公牛好才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那个银色的线上面写的是特种电缆,看来只是防拉扯了
我现在是这样接的,只是没插热水器,因为还没安装好 ...

以前的国标插座是 0.75mm2, 10A 额定电流 最大额定功率2200W;既然能成为国标说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安全可靠的

新国标是 1mm2, 10A ; 1.5 mm2 16A,最大额定功率为3500W,只能说新国标留的裕度更大了,肯定也就更安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国标插座是 0.75mm2, 10A 额定电流 最大额定功率2200W;既然能成为国标说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安全 ...

原来是这样,那看来是没问题的,我买的热水器可以调成2000W烧一半水,大不了洗衣服的时候调成2000W的

网友G:
那个七根线的细线恐怕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七根线的细线恐怕不行吧

嗯,不行
昨天晚上去附近的五金店买了一根4平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会有隐患,建议换一个功率小一点的电器

你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
为什么卫生间墙上的插座不能换成16A的呢,拆开正好也看到里面的线的多大,没看过里面的线,外面在什么折腾也是没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