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G3308输出电平求助(3.3-5v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现在直接用0-3.3v  1khz,占空比为50%的方波信号给入ADG3308,本想着能产生0-5v的方波。哪知道波形变成上图所示了。试了N多种方法了,有哪位大神用过吗?上图波形应该是0-5v方波叠加了一个自激振荡产生的高频杂波。

网友:
“上图波形应该是0-5v方波叠加了一个自激振荡产生的高频杂波”
没有错,就是自激振荡。
通常是电路板布线不适当造成的。

网友:
链接中这些讨论可参考下哦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G3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