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有源滤波器——高通滤波器篇

楼主:
此帖为漫话有源滤波器系列帖之第二帖,前一帖请见: 漫话有源滤波器——低通滤波器篇
发帖目的已经在前一帖中道明,本帖内容风格亦与前一帖类同。

后续帖:漫话有源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篇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gmche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这里的公式与低通滤波器的仅有细微的差别,读者必须认真看清。
有关参数的意义,可以参阅前一篇 漫话有源滤波器——低通滤波器篇,只要将频率坐标左右颠倒即可。

网友:
这里要用的归一化极点表格见 漫话有源滤波器——低通滤波器篇

网友:
要注意的是:由于运放带宽的限制,任何有源高通滤波器的通带都具有频率上限。本电
路通带频率上限就是运放的频率上限,对于大部分完全补偿的电压反馈型运放来说就是
GBP/K(其中GBP 是运放的增益带宽积)

网友:
注:细心的读者可以从这个例子发现,巴特沃斯滤波器的每个滤波节的截止频率都一样,就是整个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其实,二阶滤波器的归一化截止频率就是极点的模,而巴特沃斯滤波器的所有归一化极点都分布在单位圆上,所以截止频率必然是一样的。
切比雪夫滤波器的归一化极点分布在一个虚轴长实轴短的椭圆上,所以切比雪夫滤波器的每个滤波节具有不同的截止频率。

网友:
加深一点的介绍——给感兴趣的读者。
本篇介绍有源高通滤波器,但是所用的归一化极点表格却是低通滤波器的。前面已经介绍过,现代滤波器设计中是基于频率变换将低通原型转化为高通、带通与带阻的。低通到高通的频率变换是:将频率坐标左右颠倒,在数学上就是做一个倒数——低通原型的频率的倒数就是高通滤波器的频率。
n阶巴特沃斯滤波器的传递函数的归一化极点均匀分布在s平面左半平面的单位圆上。偶数阶滤波器具有n/2对共轭复极点,奇数阶滤波器除了共轭复极点外,还有一个实极点。巴特沃斯滤波器的归一化极点表达式为

n阶切比雪夫滤波器的传递函数的n个归一化极点分布在s平面左半平面的半个椭圆上。不同的通带纹波对应的椭圆扁率不同,将单位圆上的极点(即巴特沃斯滤波器的极点)的实部与虚部分别乘以合适的系数,可以得到切比雪夫滤波器的极点。
若以dB表示的切比雪夫滤波器的通带内纹波为a1 ,则该滤波器极点与对应的单位圆极点之间的系数如下,其中kr为极点实部a的校正系数,ki是极点虚部b的校正系数。

网友:
获益匪浅,感谢楼主

网友:
滤波器系列,先标记。看完低通,看高通。最直观的是电阻、电容换了个位置。

网友:
漫话有缘滤波整理:
漫话有源滤波器——低通滤波器篇
漫话有源滤波器——高通滤波器篇
漫话有源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篇
漫话有源滤波器——带阻滤波器篇
漫话有源滤波器——状态变量滤波器和开关电容滤波器篇
漫话有源滤波器——滤波器的延迟特性篇
漫话有源滤波器——元器件对于滤波器的影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