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大功率衰减器

楼主:
 前些天公司做大功率的功放,把衰减器都烧掉了,本来打算寄回去返修的,最近也没有弄,今天我闲的没事,就把这个衰减器拆开了。之前我拆开过国外的,里面比较复杂,照片找不到了,(narda牌子)。

我先把一个50W的   3GHz的拆开了,我看了好半天怎么拆呢。。。。结果如此的简单。。。就是一根螺纹。输入输出是N头,中间挖掉,放了一个电阻衰减片,就搞定了,上图。。

我用扳手顺着一头拧,心里很怕弄断了,结果慢慢的旋出来,一看,如此的简单。

拆开一看,那个30db的电阻衰减片已经烧黑了,。。。。确定电阻衰减片已坏,无法修复,之恩那个更换。

这只时,发现还有个更大功率的衰减器也坏了,200W的。40db衰减器

这个拆卸比较简单,上面是8颗螺钉,直接拆下,上面的散热器就卸掉了,漏出了里面的样子。

一拆开才明白,衰减器上面写着严禁反接,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个一个无源的东西,正反不是都一样么,结果今天终于明白了,输入级是一个耐功率比较大的衰减片,1db(250W),然后是3db(250W),然后6db(100W),最后是30db(100W)。这样下来的。

比如输入端口100W的功率(50dbm),通过一个1db衰减,49dbm,在通过一个3db衰减,46dbm。这样大功率就被衰减了,后面就可以用小功率的衰减片了,这样会降低很多的成本。
还有就是为什么不用一个大功率的40db衰减片,这样所有的功率都被消耗在这个衰减片上面,这样很容易烧坏,衰减片,制作成本也增加了,要是分级就不同了,能量都被分散了,成本也就下来了。

这是个人理解的。

通过测试两个衰减器,确定都是30db的衰减片被烧坏,只能从新联系厂家更换了。

网友A:
30db的衰减片一个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db的衰减片一个多钱?

价格我也没有问,有时间我问问,这东西应该不是太贵吧,,,

网友B:
请教!衰减器的电路是电阻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衰减器的电路是电阻串联?

我测试过几个不同的衰减器,有的是T型的结构,有的是π型的结果。

我是直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试的电阻,之前拆的那个(NARDA)的衰减器就是T型结构。

之后我拆的这个几个衰减器都是π型结构,

所有的衰减器的模型都跑不过这两种。至于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衰减器我也不是太清楚,这个还请专业的来回答下。

网友:
电阻好像是水泥电阻,功率要很大才行

网友:
衰减器连接是由方向性的。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可以可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