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630FTHR】--IIC之BMI160&OLED

楼主:
    由原理图可以看到MAX32630FTHR板载了一颗BMI160,和MAX14960同时接在了IIC2上,同时将IIC1引脚通过排针接了出来,这里正好可以接一个OLED显示。      根据所给的demo程序,其实IIC2的初始化在MAX14960初始化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有一点不太清楚就是对应的IIC引脚并没有通过GPIO_Config()经行初始化。但为了保险这里OLED对应的IIC1的GPIO做了下简单的初始化。
      利用板载的BMI160可以方便的判断下IIC的读程序是否存在问题,也验证下IIC是否连通,代码如下
      I2CM_Read(MXC_I2CM2,BMI160_ADD,&add,1,&rec,1);
      LOG("BMI160: ID is %d\r\n",rec);
        if(rec != 209)
        {
          return -1;
        }
      后来通过BMI160的0x7e写命令后,一开始在0x0C位一直读不到数据,单步调试好像也没有发现问题,甚至可以读到160的时间戳,仔细看了下官方提供的I2CM_Write函数后,不知道是理解错了,还是...这里的函数竟然将所要写的地址作为第一个date,接上后面的数据同时写入,才是正确的,如下,不清楚封装中的cmd_data有啥用。
        data[0] = 0x7E;//地址
        data[1] = 0x11;//CMD
        I2CM_Write(MXC_I2CM2,BMI160_ADD,NULL,0,data,2);
     BMI初始化程序如下:

int bmi160_Init(void)
{
        uint8_t add = 0x00,cmd= 0x00;
        uint8_t rec;
        uint8_t data[2];

  I2CM_Read(MXC_I2CM2,BMI160_ADD,&add,1,&rec,1);
  LOG("BMI160: ID is %d\r\n",rec);
        if(rec != 209)
        {
          return -1;
        }
        //acc mode
//        cmd = 0x11; //00 suspend  01normal  10 low power
        data[0] = 0x7E;
        data[1] = 0x11;
        I2CM_Write(MXC_I2CM2,BMI160_ADD,NULL,0,data,2);
  HAL_Delay(100);
        //gyr mode
        data[0] = 0x7E;
        data[1] = 0x15; //00 suspend 01 normal 10reserved 11 fast
        I2CM_Write(MXC_I2CM2,BMI160_ADD,NULL,0,data,2);
  HAL_Delay(100);
        //0x41  4g
        data[0] = 0x41;
        data[1] = 0x05;
        I2CM_Write(MXC_I2CM2,BMI160_ADD,NULL,0,data,2);
  HAL_Delay(100);
        //0x40
        data[0] = 0x40;
        data[1] = 0x29;
        I2CM_Write(MXC_I2CM2,BMI160_ADD,NULL,0,data,2);
  HAL_Delay(100);
        //0x42
        data[0] = 0x42;
        data[1] = 0x29;
        I2CM_Write(MXC_I2CM2,BMI160_ADD,NULL,0,data,2);
  HAL_Delay(100);
  //0x43
        data[0] = 0x43;
        data[1] = 0x03;
        I2CM_Write(MXC_I2CM2,BMI160_ADD,NULL,0,data,2);
  HAL_Delay(100);
        //0X7A
//        data[0] = 0x7A;
//        data[1] = 0x15;
//        I2CM_Write(MXC_I2CM2,BMI160_ADD,NULL,0,data,2);
//  HAL_Delay(100);
//        //0X7B
//        data[0] = 0x7B;
//        data[1] = 0x0b;
//        I2CM_Write(MXC_I2CM2,BMI160_ADD,NULL,0,data,2);
//  HAL_Delay(100);
        //0X41
        data[0] = 0x41;
        data[1] = 0x05;
        I2CM_Write(MXC_I2CM2,BMI160_ADD,NULL,0,data,2);
  HAL_Delay(100);
  return 0;
}

    BMI测试程序如下:
void bmi160_Test(void)
{
  uint8_t add1 = 0x0c;
        uint8_t data[15];
        int16_t accx,accy,accz,gyrx,gyry,gyrz;

  I2CM_Read(MXC_I2CM2,BMI160_ADD,&add1,1,data,15);

        gyrx = (data[1]<<8) |data[0];//  /13120
        gyry = (data[3]<<8) |data[2];
        gyrz = (data[5]<<8) |data[4];
        accx = (data[7]<<8) |data[6]; // /16384*2
        accy = (data[9]<<8) |data[8];
        accz = (data[11]<<8) |data[10];

        acc_x = (float) accx / 16384*2;
        acc_y = (float) accy / 16384*2;
        acc_z = (float) accz / 16384*2;

        gyr_x = (float) gyrx / 1312*10;
  gyr_y = (float) gyry / 1312*10;
        gyr_z = (float) gyrz / 1312*10;

        LOG("BMI160: accx=%.4f  accy=%.4f  accz=%.4f  gyrx=%.4f  gyry=%.4f  gyrz=%.4f\r\n",acc_x,acc_y,acc_z,gyr_x,gyr_y,gyr_z);
//  LOG("REC = %d",rec);

//        uint8_t step[2];
//        add1=0x78;
//        I2CM_Read(MXC_I2CM2,BMI160_ADD,&add1,1,step,2);
//        LOG("step is %d\r\n",(step[0]<<8)|step[1]);

}

      代码中含有对BMI160step的使用,试了下好像不是很准,可能是设置的还有些问题。测试结果如下:

    OLED模块也带了不少的参考资源,这里主要是自己设置下底层函数,以及IIC1的初始化,模块上已有IIC的上啦电阻了,所以模块的两个NC上拉并不需要再焊接了。
    OLED相关底层函数以及初始化
int oled_I2cWriteCmd(uint8_t cmd)
{
        uint8_t data[2];
        data[0] = OLED_CMDADD;
        data[1] = cmd;
    if (I2CM_Write(OLED_I2CM,OLED_ADD,NULL,0,data,2) != 2) {
        return E_COMM_ERR;
    }
        return 0;

}
/*
*
*/
int oled_I2cWriteData(uint8_t data)
{
        uint8_t wdata[2];
        wdata[0] = OLED_DATAADD;
        wdata[1] = data;
        if (I2CM_Write(OLED_I2CM,OLED_ADD,NULL,0,wdata,2) != 2) {
        return E_COMM_ERR;
    }
        return 0;

}

const sys_cfg_i2cm_t oled_sys_cfg = {
        .clk_scale = CLKMAN_SCALE_DIV_1,
        .io_cfg = IOMAN_I2CM1(IOMAN_MAP_A, 1)
};
const gpio_cfg_t oled_iic = {PORT_3,(PIN_4 | PIN_5),GPIO_FUNC_GPIO,GPIO_PAD_OPEN_DRAIN };
/*
*
*/
void oled_Init(void)
{
//        int err=0;
                        GPIO_Config(&oled_iic);
                if((I2CM_Init(OLED_I2CM, &oled_sys_cfg, I2CM_SPEED_400KHZ))!= E_NO_ERROR)
                {
                        printf("I2C1 err \r\n");
                }
  HAL_Delay(200);

  测试结果如图:

      直接上代码了,也方便以后自己查找,见附件

IIC-BMI160 OLED.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