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试运算放大器的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
运放输入失调电压是指输入信号为零时,输出端出现的电压折算到同相输入端的数值。
    运放输入失调电压测试只要将运放连接成差分放大电路(也称减法电路),再将两个输入端短接之后接地即可。
    为了方便测量,可设置较大的增益,如1001倍,输出电压除以1001就是输入失调电压。

    取RF=R3=100kΩ,R1=R2=100Ω,将Ui1和Ui2同时接地,Uo/1001就是输入失调电压。

网友:
之前搞过一段时间放大器产品的量产测试,实际测试电路要稍微复杂些。普通的放大器,一般是都会使用辅助放大器和buffer来测试。

VOS不是固定不变的,电源电压,输入共模电压,Vout电压,温度等等,都会影响VOS,所以工程测试上都会遍历VCM、VCC、VOUT、以及温度条件来综合考量。

对于放大器的参数测试方法,有一个国标,不过后来降级了(老的方法已经不太适合种类繁多的放大器产品了)

网友:
一定要设计为差分方式吗?比例放大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