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打印的模型遇水后炸开了】【原因查明并已经更新!】

楼主:
做了一个犀牛的牛仔模型

OK 就是这只啦   打印完成以后开始用UV光固化  嗯  固化了很久  表面已经干透

躯干部分抽壳处理  厚度2mm  中空  这样节省材料嘛

晚上放置于桌上  估计是冰冻的可乐也放在桌上 遇室温后瓶体形成水珠流下在桌上了

早上起来看了一下很吃惊  躯干模型居然炸开的  看了一下水渍很少 约摸着4ml都不到

下面就是炸开的情况了  背面沾水  有些部分已经溶了   嗯  树脂还真是水溶性的。。。

模型炸裂原因基本搞清楚了:

因模型抽壳处理 中空打印 壁厚1.5mm 中空体积大 加上壁厚较薄 在打印完成进行UV固化时内部压力增加导致炸裂

解决方式有2种:①实心打印 这个比较浪费材料  ②在不明显的地方打孔处理  比如脚底等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cardin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与环境温度有没有关系

网友B:
从哪里买的打印材料,是不是又是“便宜货”。

网友C:
这是以后各种3D打印以后都要解决的问题

网友:
不懂帮顶
好牛掰的模型

网友D:
再做一下实验试试。试试场景再现,定能找到原因。
要是做的话,别拍小视频哈,期待爆炸现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再做一下实验试试。试试场景再现,定能找到原因。
要是做的话,别拍小视频哈,期待爆炸现场

你太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与环境温度有没有关系

感觉应该是因为中空 并且树脂溶于水的原因  让扩张的力变得不平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买的打印材料,是不是又是“便宜货”。

正规厂商生产的  不是歪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以后各种3D打印以后都要解决的问题

感觉应该是树脂遇水后收缩率不同了 被慢慢拉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感觉应该是因为中空 并且树脂溶于水的原因  让扩张的力变得不平衡吧。。。?

找到原因 积累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 积累经验了

如果打印的是实心   那即便遇到水(长时间)也就是融化沾水的部分  不会炸裂

网友F:
不能碰水的材料局限性就很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感觉应该是树脂遇水后收缩率不同了 被慢慢拉爆的

因为树脂材料种类太多了,不是太确定是这个用的料材种类,如果能水溶胀的树脂可能存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能碰水的材料局限性就很大了

长时间遇水  水可以沾   但一晚上的时间确实不好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因为树脂材料种类太多了,不是太确定是这个用的料材种类,如果能水溶胀的树脂可能存这个问题。

模型打印完成后需要酒精清洗  随后用水冲掉其表面附着的酒精 然后进行UV光固化  水可以沾  但似乎不能长时间浸泡或者中空的模型大面积且长时间沾水   如果这个模型是实心的  应该不会炸裂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模型打印完成后需要酒精清洗  随后用水冲掉其表面附着的酒精 然后进行UV光固化  水可以沾  但似乎不能长 ...

如果前面使用水洗过,那么就肯定不是水溶胀性材料,是其它原因引起的,水溶胀材料,不可能用水冲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前面使用水洗过,那么就肯定不是水溶胀性材料,是其它原因引起的,水溶胀材料,不可能用水冲洗。

似乎没有什么其他原因了  其他的几个模型没沾水的都没事 只有这个沾水的模型炸了  现在感觉最高的可能性是长时间沾水后导致延展率不同导致拉爆  可能是因为UV光固化没有晒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似乎没有什么其他原因了  其他的几个模型没沾水的都没事 只有这个沾水的模型炸了  现在感觉最高的可能性 ...

有可能是UV功率的原因,UV穿透力很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UV功率的原因,UV穿透力很差的

哦  那就不奇怪了  因为中空  里面多少肯定会有树脂  穿透力差的话估计里面都没固化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太坏了。。。

严肃地说:这是科学探索精神和分享交流的意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严肃地说:这是科学探索精神和分享交流的意识

就是玩的嘛 何必那么认真呢  看我表情。。。咳。。。严肃的说。。。这是科学探索精神和分享交流意识。。。

网友:
我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没玩过这玩意

网友:
模型炸裂原因基本搞清楚了:

因模型抽壳处理 中空打印 壁厚1.5mm 中空体积大 加上壁厚较薄 在打印完成进行UV固化时内部压力增加导致炸裂

解决方式有2种:①实心打印 这个比较浪费材料  ②在不明显的地方打孔处理  比如脚底等

网友G:
还好,不是人工器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好,不是人工器官!!

树脂溶于水  人体内的体液基本都是水  也不可能用树脂作为生产材料。。。器官的话  应该用纳米生物的

网友:
模型中空的话,会不会因为制作和固化时内部有气体膨胀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