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队iFixit 拆解 Apple Watch Series 3

楼主:
这次苹果发布会除了发布iPhone8系列手机还发布了最新款的Apple Watch Series 3, 它拥有第二代OLEDForce Touch视网膜屏幕,与前代产品相同,Series 3有两种尺寸:38毫米(272X340分辨率 290PPI)和42毫米(312X390分辨率 302PPI),可选配LTE和UMTS功能,内建GPS/GLONASS、NFC、2.4GHz 802.11b/g/n WiFi及蓝牙4.2,加速度计、陀螺仪、心率传感器、麦克风、扬声器、气压高度计、光传感器
防水功能(最深50米)

在开始拆解之前,先送上X光图一览内部,从X光图对比来看,整体布局与初代Watch并没有太大变动但在扬声器的下方似乎有些新增的焊件(X光图右上角)

快速检查这块手表各项数据型号是否正确
没错,这是Apple Watch Series 3,目前Apple Watch系列中最顶级的产品
我们买的是LTE版本哦!
在这个极为隐秘的地方告诉我们,这块表的型号是A1889

时间到了,看样子整体布局并没怎么改变,希望我们旧有的拆解方式还能奏效
总结:加热、滑翘,稳扎稳打,不要被那个小红点所迷惑
抛开那个红点,我觉得我们正在拆解Watch Series 2,这俩简直一模一样

这块屏幕和Series 2并没有太大差别,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多了个多频天线(为了LTE?)
现在的这块屏幕和上代相比少了个IC芯片,可能那块芯片并不太重要吧
Analog Devices 343S00092 触摸控制芯片
NXP 80V18 NFC模块

手表三分之一的部分被Taptic Engine所占用,但其实标签下面还隐藏了个支架,其中包括我们正在寻找的电池接口
是时候拿掉电池了

Series 3的电池型号是A1848,封装1.07Wh能量(3.82V 279mAh)
与Series 2的1.03Wh对比增长了将近4%,而与初代Watch的0.78Wh相比增长了32%

取出了支撑Forch Touch功能的传感器/垫片,上面带有我们在Series 2上曾经看到过的Analog Devices AD7149电容传感控制芯片

拆出了Taptic Engine,和曾经的版本并无变化
然后拿出天线阵列,其中包括我们所认为的GPS天线

取出了带有主动排水功能的扬声器,这个扬声器可以在你潜入水下时防范进水

全新的RF射频芯片,这应该是用来处理LTE功能的

在麦克风旁边的排气孔有着一个看样子像是气压传感器的模块

左上角框出的是 FY LEE C7P
红色框中的是ST 的 ST33G1M232位单片机,配备ARM SecurCore SC300微处理器
蓝色框中的是 FF1A02
靛蓝色框中的是苹果(Apple)的芯片?上面写着339M00035
黄色框是Skyworks 78109-12
橙色框看起来是Avago  AFEM-8057前端Wi-Fi模块

它被压在像是特氟龙材质的圆环中但只需要使用大拇指的顶推便可取下,这种材质已经在Watch上标准化生产了,现在更是加入了陶瓷,取代了之前Ion-X与蓝宝石材质

这其中还包括光电血容体积扫描器(PPG)用于检测心率,无线充电线圈似乎进行了修改,以支持大部分Qi制式无线充电设备

新的气压计占用了麦克风旁边的位置,那么通气孔去哪了?答案就是:在诊断接口旁边

除了更换屏幕和电池,维修任何部分都需要焊接。OK,拆解完毕。

网友:
虽然没用过
但还是沙发强力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
但还是沙发强力围观

我也没用过,只是家里有亲戚在用一代,因为总游泳戴着,电池竟然鼓包了,把屏幕挤出一条缝

网友B:
感觉电池一直是鸡肋,用一天的表还不如不用

网友:
这个拆迁队一点都不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池一直是鸡肋,用一天的表还不如不用

现在都是这样

估计苹果的逻辑是反正手机用一天也要充电,就连手表一起充了吧

网友:
不错设计做工没得说,就没见哪家板子设计比apple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