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y终于移植到STM32F103

楼主:
 mpy终于移植到STM32F103,这样国内众多的STM32F103的爱好者可以用上mpy 了。

网友:
貌似没有串口支持啊

网友A:
大神,我下载下来对照小钢炮移植的方法发现行不通啊,没找到stmhal目录,有没有编译方法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下载下来对照小钢炮移植的方法发现行不通啊,没找到stmhal目录,有没有编译方法分享一下,谢谢

现在mpy对源码做出一些改动,文件都放在port目录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mpy对源码做出一些改动,文件都放在port目录下了。

知道了,谢谢大神

网友:
STM32F103爱好者的福利

网友:
哪位大佬能给个STM32F103的dfu文件    自己完全不会弄

网友C:
我编译的时候 报这样测错误
Use make V=1 or set BUILD_VERBOSE in your environment to increase build verbosity.
mkdir -p build-BLUE_PILL_F103C8/genhdr
Create build-BLUE_PILL_F103C8/genhdr/pins.h
make: *** 没有规则可以创建“build-BLUE_PILL_F103C8/genhdr/qstrdefs.generated.h”需要的目标“build-BLUE_PILL_F103C8/modstm_qstr.h”。 停止。
以前没我玩过Linux
求大神指点一下

我的环境编译官方的没有问题,可以产生hex和dfu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编译的时候 报这样测错误
Use make V=1 or set BUILD_VERBOSE in your environment to increase build v ...

这个还不是完整的可编译的工程,还有好多地方需要添加的。

网友:
编译出错呀,是不是还没有移植成功?

网友:
要求什么自由的103 可以移植啊,taobao上的103最小系统 可以吗,只有20K ram

网友:
我没编译成功,一天就解决问题,从fpu到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编译的时候 报这样测错误
Use make V=1 or set BUILD_VERBOSE in your environment to increase build v ...

这个问题是没有库文件

网友D:
楼主留下QQ吗?我加你或者你加我1161959934.我有不懂的可以请教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留下QQ吗?我加你或者你加我1161959934.我有不懂的可以请教点问题

不用QQ了,可以加微信。微信在签名链接中,联系里面有。

网友E:
楼主请问microPython可以经过裁剪部分功能使编译生成的bin文件大小小于64kbflash吗我用的是zephyr端口进行编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microPython可以经过裁剪部分功能使编译生成的bin文件大小小于64kbflash吗我用的是zephyr端口 ...

128K有可能,64K目前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8K有可能,64K目前不行

谢谢楼主,128k的确实可以,但是板子是64kb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