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空气检测检仪

楼主:
1)作品名称:车载空气检测检仪
(2)作品实现功能简介:检测车内空气质量,CO,和乙醇浓度。原设计是用做一个抬头显示器,原理上很简单就是用LEDBAR或者其它的屏在挡风玻璃上反光,形成抬头可视效果,条形LEDbar也准备好了,但是实在是太丑了,抬的效果并不好有些重影,不过晚上还能将就。OLED大屏用价格高到离谱,所以就用小屏意思一下了。
(3)原理图:

(4)软硬件设计思路:
使用 模拟口(AIN4和AIN5)读取 CO和酒精传感器信号,因相关信息是为5V信号需使用AIN4和AIN5。
CO与酒精浓度使用LEDBAR进行显示,分别使用一位LEDBAR表示一位模拟信号增强,所以LEDBAR表示浓度的对数级增加,因为车载CO与酒精在高浓度下的检测并没有实质价值,所以采用对数级提高低浓度下的显示敏感度,同时兼具检测范围。PM2.5采用PMS1003进行检测显示使用OLED进行显示。当浓度超过一定值提示性警告。

(5)相关分享帖集锦:

(6)作品的源代码:
由于使用mbed写的代码,MBED-OS库有500M附件放不下,都是公开的也没有必要。
所以附件以mbed包提供,
程序文件打包,内含lib,需要使用mbed cli 导入 相关的库后才有编译。
或者使用mbed cli或是在线IDE 到此地址
https://os.mbed.com/users/feilang/code/example/ 按提示操作
mbedcli 命令  mbed import http://mbed.org/users/feilang/code/example/
同时导出一份keil工程未经验证,如果问题,请回贴提示,家里上mbed太慢了,导出下载不动,晚点补上。
(7)大赛作品演示视频 :
测试本来想抽根烟会不会导致PM2.5升高,实际上,没有升高,
烟的颗粒太大,不影响检测值,这也是激光PM2.5检测好处。
CO没得 与酒精不敢测,抓起来就不好了……
上车测试
补充室内测试 测试酒精棉球

图内整体图:

夜间抬头显示效果:肉眼看很清晰,但是吧,照片实在照不出来。
对比一下白天的效果

直接看很亮,亮度有点高

这个是从挡风玻璃上面看到的反光效果,拍的不是太好实际看起来效果好像不错。
用反光当抬头显示,可以看清数显也不会挡住行车视线。
不过夜间好像亮度太高了点。

(8)作品总结和展望:
悲剧写了单天的总结,上传视频的时候关了,没有了……
重新写吧!
首先:这交次DIY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在抬头显示制作方便想了好几种方案,先后使用了数码管,OLED和四色LEDBAR,最后确定使用LEDbar作为抬头显示,OLED作为小屏显示,因为数码管和OLED在亮度方面确实可以达到抬头显示的要求,但是存在重影影响显示效果,对于过细的线就不好区分了,很难达到想要的显示效果,而四色LEDbar在这边方有优势。本次为了拍摄的好点特别选的晚上……但是吧拍的不如肉眼所见的,另外没有加PWM使能,LEDbar的亮度过高,可以使用PWM调节595 OE引脚达到调整亮度,这个没有做。
其次,DIY做的东西倒是比较简单,放弃了前期所想的太阳能充电,主要是CO和酒精传感器,需要加热功率太大了,整体系统功率超过2W了,所以使用电池板要很大,不是太美观。
最后吧,克服拖延症才能交作业……

网友A:
太亮了夜间行车会不会晃眼,东西虽好,但使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必竞安全最重要

网友:
汽车电子,挺不错的。。很看好这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亮了夜间行车会不会晃眼,东西虽好,但使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必竞安全最重要

有点愰……,要调亮度,这个没有调亮度

网友C:
这一排LED看起来很舒服,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排LED看起来很舒服,哪买的

万能的淘宝……,叫10段数码光条 ,原来我也一直不知道叫啥,找了好久才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点愰……,要调亮度,这个没有调亮度

怼个光线传感器上去,自动调节。这灯叫啥灯,看起来好风骚,这波装的可以,奖品能分我一般么?也许1/4?跟蜀黎分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愰……,要调亮度,这个没有调亮度

做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加一个可变电阻什么的,可以根据环境调节亮度,这样才能应用到行车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怼个光线传感器上去,自动调节。这灯叫啥灯,看起来好风骚,这波装的可以,奖品能分我一般么?也许1/4? ...

你这个想法不错……有空考虑升级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加一个可变电阻什么的,可以根据环境调节亮度,这样才能应用到行车中

可变电阻倒不是太适合,手动调节适应性太差了点,原来想过这个问题,595 使能PWM可以调节亮度的,只是偷懒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变电阻倒不是太适合,手动调节适应性太差了点,原来想过这个问题,595 使能PWM可以调节亮度的,只是偷 ...

还有就是像楼上所说的那样,用一个光传感器来调节亮度,感觉这个方案特别牛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像楼上所说的那样,用一个光传感器来调节亮度,感觉这个方案特别牛皮

嗯!自动调节确实可能实现,难度也不是太高。

网友E:
这个抬头显示器能显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抬头显示器能显示啥?

这个就只能简单的显示浓度,如果使用高亮大块的OLED,换挡风玻璃应该可以显示导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