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使用问题

楼主:
我是个新手,请大家谅解,在用IAR做物联网实验的时候,程序是现成的,编译没问题,但make之后就会出现“configuration is up-to-date”,如果还是下载到硬件,运行之后就会出错,但不太清楚哪里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rebuild一下试试呢?

网友:
看你的log框里面的信息,应该是Stack设置的问题,你用什么片子,然后把工程下,option菜单下,stack设置一下,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