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工程师22个经典笔试题问题及答案?

楼主:
1省电模式具有以下哪些性能特征?

A 高的轻负载效率

B 固定的开关频率

C 可能存在 EMI 问题

D 在轻负载时具有较高的纹波电压

E 快速瞬态响应

2在下面的升压型转换器中,在 FET 开关断开之后,电感器电流将会?

A 立刻降至零

B 反向并通过 FET 体二极管流至 Vin

C 减小并通过Catch二极管流至 Vout

D 增大并通过Catch二极管流至 Vout

3根据下面的电路原理图,该转换器是?

A 降压

B 升压

C 降压-升压

D 线性稳压器

E 此图无法判定

4哪种操作模式可改善轻负载效率?

A PFM

B PWM

C 滞环控制

D 脉冲跳跃

5同步降压稳压器意味着?

A 开关频率同步至系统时钟

B 可使用开关 FET场效应管 替代续流二极管

C 无需采用整流器件

D 同等条件设计,效率高于非同步转换

6对于升压转换,占空比= DC,输出电压等于?

A Vin

B Vin*DC

C Vin/DC

D Vin/(1-DC)

7在轻负载条件下,转换器损耗受以下哪个因素的影响?

A 开关 FET 导通电阻和驱动速度

B 开关频率

C 电感器的直流和交流损耗

D IC 电流

E 以上全部

8根据下图,该拓扑为?

A 正激式

B 反激式

C 降压-升压型

D 此图无法判定

9一般而言,PWM 转换器具有以下哪些性能特征?

A 固定的占空比

B 固定的开关频率

C 可在轻负载时实现高效率

D 电磁兼容和辐射抑制电路设计考虑比PFM简单些

10电感器在降压拓扑中的用途是?

A 提供输出短路保护

B 在开关导通时储存能量

C 抑制输出电压纹波

D 在开关断开时储存能量

11一般来说,PFM 转换器具有以下哪些性能特征?

A 固定的占空比

B 可变的开关频率

C 可在轻负载条件下提供高效率

D 快速瞬态响应

12电容器损耗取决于以下哪些因素(选择所有适合的答案)

A  没有损耗,因为它仅仅起储能作用

B  施加的纹波电流

C 等效串联电阻

D 介电材料

13场效应管开关 FET 的损耗跟哪些因素相关(选择所有适合的答案)

A  开关损耗

B  栅极驱动损耗

C 开关管的导通电阻

D 以上全部

14降压转换器的敏感关键路径是哪一个?

A. 黑框区域A

B. 红框区域

C. 紫框区域

D. 蓝框区域

15以下对电容器的描述错误的是(选择所有适合的答案)

A 电容器的可靠性来说,电容器的 RMS 电流是最重要的规格指标之一

B 电容的自发热:与 RMS 电流和内部损耗成正比

C 电压纹波:较高的 RMS 电流将导致较大的电压纹波

D 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对选型不重要

E 开关电源的寿命受电容特别是电解电容的寿命制约

F 电容选型时温度、频率指标可以忽略不计

16 以下对铝电解电容器的描述正确的是(选择所有适合的答案)

A 大容量电容而言是最便宜的电容器

B  具最高的 ESR

C  使用寿命有限

D 电容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电压和温度的变化而改变

E 主要面向去耦和旁路应用

17固体钽电容器的安全应用法则是(选择所有适合的答案)

A 注意电压极性

B 可适当超过电压额定值

C 不可超过浪涌额定值

D 不可以热插拔

18DCDC转换器输入输出电容选择前已知设计因素应考虑(选择所有适合的答案)

A 开关频率

B 输入输出电压及输出电流

C 拓扑结构或者占空比

D 电感值用于推导电流波形,计算电流有限值

E 环境温度及损耗温升计算评估

19电感器损耗取决于以下哪些因素(选择所有适合的答案)

A 没有损耗,因为它仅仅起储能作用

B 开关频率

C 绕组损耗

D 磁芯材料

20电感的感值取决于以下哪些因素(选择所有适合的答案)

A 磁性的类型和匝数

B 线径的粗细、缠绕方式

C 电感器的尺寸

D 磁芯的饱和电流应该小于工作直流电流峰值

21流过电感器的最大电流取决于以下哪些因素(选择所有适合的答案)

A 磁芯的饱和电流

B 电流有效值,温升容许值

C 成本

D 容差考虑相对应的设计裕度

22下图中哪个是屏蔽式电感的磁通分布曲线

A
B